关于选电机的问题,要什么参数

楼主(2014-09-16):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直径1600mm的转盘,它的工作转速时1.5r/min,载重250kg,我想知道我该用选怎样的电机

网友:
帅哥,我最近也要做一个转盘,还没开工,不知道你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可以交流下啊,你扣扣多少

网友A:
250Kg如果放?如果不确定,计算一下极端偏载情况下的起动力矩,可以和转速一起折算出功率。打上机械效率的裕量,功率,转速,力矩都有就好选择了。再考虑工况,电源,就好定了

网友(点评):
你是专门做设计的,以后能多交流下不,我最近工程师辞职,我顶上了,经验什么的都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Kg如果放?如果不确定,计算一下极端偏载情况下的起动力矩,可以和转速一起折算出功率。打上机械效率的裕 ...

我就是假定250kg全部集中在圆盘边缘。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参数确定电机,我用P=转速x扭矩。算到用0.75kw,但是如果用扭矩算的话,摩擦力矩大概是750NM,选型手册里找到的两种组合,nmrv063/130,nmrv050/105.这个跟我们以前用的都大,以前我们工程师选的要小

网友:
爱德利知道一般的电机选型需要知道机械设备,安装环境,功率,和转速!

网友:
nmrv063/130,nmrv050/105    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