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才能铣到5丝平面度内?

楼主(2014-09-16):
12.7厚的铝板,余量50丝,要求做到厚12.2以上,800x1500的,中间基本加工镂空了3分之2,做后板变形,大概有60丝。加工方法:用黏胶粘在平台上。现在就是两边飞面,把变形的板飞到5丝平行度以内,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材质:铝的

网友:
5丝平行度也许还可以,平面度不可能

网友:
没做过,但有以下疑问
首先你平台的平面度得在5丝以内吧~
用胶粘,胶的厚度就不好控制。
板太薄,即使钳工手工刮研也有难度

网友:
谢谢楼主,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主要是材料去了太多了,应力肯定会变形的,常规的加工工艺肯定达不到了,开粗后需要做去除内应力的热处理,在精加工,这方法可以试试的

网友:
平面磨吧,铝的很难贴紧台面,不过不管怎么做用胶黏都是不靠谱的,厚薄不均。

网友:
这么大的板,平行度5丝,就算加个开粗后去应力时效,真空吸盘吸住,估计也做不到。

网友:
    首先要看板材的平面度(按坯料是12.7铝板),余量只有单面0.25,就要保证板材平面度很好,可能需要先校形(最好中间挖空后校形),然后开粗一面作为基准,这个很重要,夹具最好采用压板加工,定位面是多点支撑且可调高度,目的是尽量减小装夹变形。然后再吸盘装夹铣削另一面,条件允许的话最好先开粗内腔后去应力再铣削上下面。
   即使这样0.05的平面度很难保证!
   希望楼主找到好的方法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你先遇见哪里会变形,补偿下吧

网友:
加工完后,也会变形

网友:
如果机床精度没有问题的话,你主要还是在装夹方法和工艺上想办法吧,再说在加工的过程中冷却是一定要到位的,一点点发热都会让他变形。

网友:
粗加工完后,用有较好平面度的两平板,夹紧工件,固溶处理。
精加工时,单刀飞,加油冷却。

网友:
加工好了,怎样放置也很重要,不然钳工尽器

网友:
不错吗。。。。是高手啊。。。。。

网友:
是不好弄

网友:
开粗后需要做去除内应力的热处理

网友:
用进口5083铸铝板12.7厚度做 板子内部没有应力 加工不会变形 有需要联系我QQ523679893

网友:
这样的活我们这边有人做过,料不好的话平行度5丝都难保证。

网友:
我觉得应该考虑工装的问题,胶长时间冲洗粘性变差。不好保证公差

网友:
可以考虑用502胶水粘在工作台上,前提有一个面是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