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上下运动往复摆动分割器原理

楼主(2014-09-16):
如图,该分割器可以上下运动,再回转九十度,再上下运动,如此循环,请问大侠这是什么原理啊?

附上看到这个的链接:http://www.sankyochina-trading.com/basic-motion/20090108-6794157.shtml

网友:
pick up & pick down

就是常说的P&P凸轮机械手

里面是靠凸轮实现的

网友A:
普通的分割器一般都是旋转类型的,能上升是因为多加了一个平面沟凸轮在里面。分割器有静止角和驱动角之分,当上升型的分割器在驱动角的时候,平面沟凸轮旋转时不做动作,当上升或下降的时候,凸轮位于静止角,平面沟凸轮负责上升下降动作,连接靠摇臂。,多加了这两个东西,不知道你看的懂不

网友B:
楼主你好,
也可参考下面这个示意图,配合同行们给的部分,最终实现了上升 —— 摆动 —— 下降 这一系列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分割器一般都是旋转类型的,能上升是因为多加了一个平面沟凸轮在里面。分割器有静止角和驱动角之分, ...

大侠你好,也就是说,上升和摆动分别由一个凸轮控制,我现在最大的不解就是,这两个凸轮的输出怎么汇集到一个输出轴上啊,通过什么结果让输出轴和两个凸轮连接起来?非常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也可参考下面这个示意图,配合同行们给的部分,最终实现了上升 —— 摆动 —— 下降 这一系列动 ...

大侠,我想请问一下,这两个输出轴的转动怎么连接到一个输出轴上实现上下摆动了?非常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也就是说,上升和摆动分别由一个凸轮控制,我现在最大的不解就是,这两个凸轮的输出怎么汇集到 ...

通过摇臂啊,就是我给的那个摇臂图。一端是连接在平面狗凸轮上,另一端连接到出力轴的下端上。而出力轴的上端是和曲线凸轮连接的。实现一个组合的运动

补充内容 (2014-9-20 13:57):
技术不好,画不来

网友(点评):
能不能手绘个示意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