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是轴承叫什么啊?

楼主(2014-09-16):
图中的轴承是深沟球轴承还是其它的什么?

图中的滚子是球形滚子,保持架有点像弹簧一样的几层

见的少,求大侠解释下了~~

网友:
图片拍的不是很清晰,看不清

网友:
轴承上面的代号标记没有拍下来?

网友:
从正面看,深沟和角接触是分辩不出来的,只有从侧面和正反面都显示,才可看出.

网友:
明显内轴承圈可以轻微偏转,调心球轴承

网友:
目测   代号为 1 的调心球轴承。

网友:
LZ,拍个清楚些的照片吧。
另,“球形滚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调心球轴承GB281-84

网友(点评):
恩,是的,今天,另外查了一下,是1202的调心球轴承

网友A:
在轴承里,“球”和“球形滚子”是两个概念。
如图:

网友:
四点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轴承里,“球”和“球形滚子”是两个概念。
如图:

多谢大侠,又学东西了

网友:
看的头疼,滚子是什么形状的?

网友(2014-10-16):
你这个图片拍的 跟马赛克似得

网友:
调心球轴承,现在用这种轴承的少了,很多都用其他替代了

网友:
看不清呀

网友B:
虽然看不清,应该是球轴承是没错。保持架好像是合成材料的把。那就应该属于角接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看不清,应该是球轴承是没错。保持架好像是合成材料的把。那就应该属于角接触轴承

调心球轴承,已经查了

网友:
貌似是调心轴承

网友:
调心轴承

网友C:
像是深沟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深沟滚子轴承

前面已有回复

网友:
擦干净看上面的字

网友(2014-12-06):
看不清楚啊,不知是深沟球还是角接触

网友:
丝杠轴承

网友:
很少见到调心球轴承了

网友:
看着是调心球轴承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图片拍的不太清楚,看不出保持架的样子

网友(2015-01-26):
深沟球吧

网友: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或双列调心球轴承

网友:
调心球轴承

网友:
我还是偏向于调心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