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见到的钢材经200度加热后出现的颜色~~

楼主(2014-09-16):
在公司见到的钢材经200度加热,出炉后出现的颜色~~
材料为ZG25,42CrMo

为什么会有这种颜色了?
求大侠们解释下了?

网友:
相当于氧化吧(非常不准确)。 我们公司曾经为了将1CR18NI9TI 烧成那种颜色(模仿钛合金热处理后的颜色)做了不少实验。 具体解释还需告诉来解答。我是老冒泡的。

网友:
是不是温度没有控制好,实际温度不知200℃

网友:
没有控制温度出现工件表面发蓝了!被热处理啦!

网友A:
氧化了,估计是钢材中所含的其他元素的原因。

网友:
好像退火似的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问热处理工程师

楼主(2015-08-14):
引用 网友A:
氧化了,估计是钢材中所含的其他元素的原因。

材料是42CrM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赚分

哥们我还以为有答案了啦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被氧化,应该是氧化铬的颜色

网友C:
这个件好像是单面加热,颜色一面深,渐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件好像是单面加热,颜色一面深,渐变。

是整体加热的,放入回火炉中回火的,可能温度有超过200度

网友(点评):
回火加热不均匀,有过热的部分。

网友D:
回火色与温度对照表(以5分钟为准)

碳钢不同温度时的回火色:
淡黄色:200℃;
草黄色:220℃;
褐 色:240℃;
紫 色:260℃;
蓝紫色:280℃;
深蓝色:290℃;
蓝 色:300℃;
淡蓝色:320℃;
蓝灰色:350℃;
灰 色:400℃。

不锈钢的不同温度时的回火色:
淡麦黄色:290℃;
麦 黄 色:340℃;
淡红棕色:390℃;
淡 红 色:450℃;
淡 蓝 色:530℃;
深 蓝 色:600℃。

低合金钢的不同温度时的回火色:
淡麦黄色:225℃;
麦 黄 色:235℃;
淡红棕色:265℃;
淡 红 色:280℃;
淡 蓝 色:290℃;
深 蓝 色:315℃。

网友:
发蓝的原因,是表面产生了四氧化三铁吧

网友E:
钢铁零件的发蓝可在亚硝酸钠和硝酸钠的熔融盐中进行,也可在高温热空气及500℃以上的过热蒸气中进行,更常用的是在加有亚硝酸钠的浓苛性钠中加热。发蓝时的溶液成分、反应温度和时间依钢铁基体的成分而定。发蓝膜的成分为磁性氧化铁,厚度为0.5~1.5微米,颜色与材料成分和工艺条件有关,有灰黑、深黑、亮蓝等。单独的发蓝膜抗腐蚀性较差,但经涂油涂蜡或涂清漆后,抗蚀性和抗摩擦性都有所改善。发蓝时,工件的尺寸和光洁度对质量影响不大。故常用于精密仪器、光学仪器、工具、硬度块及机械行业中的标准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钢铁零件的发蓝可在亚硝酸钠和硝酸钠的熔融盐中进行,也可在高温热空气及500℃以上的过热蒸气中进行,更常用 ...

讲解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火色与温度对照表(以5分钟为准)

碳钢不同温度时的回火色:

多谢大侠,知道了有个回火色,学习了
可能我司42CrMoA的材料在回火炉中的产生的蓝色及黄色是在200度左右加热时间过长,还有操作工设置的温度可能高于200度(由于公司的回火炉有许久未进行校温处理),造成了有些批次的炉次,未发现此种现象,
还有请教大侠,在车加工此种42CrMoA材料的时候,发现车下的铁屑有些也呈蓝色及黄色,不知这些车下的铁屑也是否产生了回火类的效果?

网友:
只要零件不变色即可,一般来说薄壁零件易产生,加强冷却(冷即液)

网友:
温度好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知道了有个回火色,学习了
可能我司42CrMoA的材料在回火炉中的产生的蓝色及黄色是在200度左右 ...

楼主的厂家可是生产称重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厂家可是生产称重传感器的?

不是,机加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火色与温度对照表(以5分钟为准)

碳钢不同温度时的回火色:

谢谢大侠的讲解。

网友(2015-12-05):
学习了,回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