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普通车床的托板轴向行走铣键槽吗

楼主(2014-09-16):
各位大侠,小弟有个狂想
以前用普车铣键槽都是用卡盘夹住铣刀旋转,刀架纵向走的铣键槽的,不过碰到长轴和比较小的键槽不太好办,深度也不准确
想做一个能固定在刀架上旋转铣刀,轴向走刀铣槽,进刀铣出来的深度也比较标准,
就像有一个手电钻被压在刀架上,可以夹住铣刀旋转开槽,不过不太科学,会有震动,
能不能做个小点的,容易夹紧的,想向各位多多帮忙

网友A:
这个做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有这闲钱,不如买个万能铣了,又方便还快还省事

网友:
再说点老话吧。
洛氏硬度计上升降工件用的一根直径45、梯形螺纹、螺距5的丝杆。丝杆上有个导向键槽,宽8、深6。
这个键槽截面口端与底部的尺寸允差和纵向通长尺寸允差和粗糙度都要求很高,装配后,丝杆不管处在什么位置,用手旋转丝杆,不能有一点松动感觉。
40多年前用一台新的618车床改制完成这道工序。
铣头可见我的帖子“机械设计实例:磨头”,刀具为键槽铣刀,转速1500r/min。
车床光杆接长,在尾座一端装个皮带轮,用一个小电机传动光杆使大拖板移动,撞快行程开关往返。
车床主电机切断电源,主轴锁紧。一夹一顶装卡工件。
切削深度每次进给0.2,往返吃刀,纵向进给450mm/min。
较浓乳化液冷却。
约30分钟制作一个工件。

网友:
看起来制作工艺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网友B:
铣刀装在主轴上,零件装在刀架上,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有这闲钱,不如买个万能铣了,又方便还快还省事

买的好用,但不如自己做出来的用着感觉好,我现在也有钻铣,追求创新吗

网友:
想想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刀装在主轴上,零件装在刀架上,OK。

这个当然没问题,可是碰到长轴,直径较大的有点麻烦

网友C:
在刀架托板上面做个动力头
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刀架托板上面做个动力头
是可以实现的

怎么做,能详细点吗

网友:
类似于这样子的

这个图片网上找的

就是做个小的动力头 架在刀架上面!
相当于是车床主轴不转,另外弄个动力去加工键槽,车床的托板左右移动!
缺点是做小键槽合适,大的太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