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处,按简支还是固定啊

楼主(2014-09-17):
一排平行非等距四根Q235 16b槽钢,上面平行放置两根25b工字钢; 槽钢与工字钢接触处焊接;
工字钢上有两处受力。
请问为计算槽钢和工字钢挠度,焊接处按简支还是固定端处理?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按固定端处理,计算过程可参见8爷的跳出来那一贴,就是转角对应,然后互相跌加 满足变形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

不好意思,刚刚我的IE无法上传图片;
画了简图,1、2为工字钢,其余为槽钢,蓝色即为荷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固定端处理,计算过程可参见8爷的跳出来那一贴,就是转角对应,然后互相跌加 满足变形条件。

谢谢,
能不能发个链接,我级别不够,无法搜帖子。
搞电气的计算机械问题,痛苦啊。。

网友:
钢材我想的和你的图有偏差 你最好标出你的尺寸 还有你这算是一个俯视图 加上主视图 看看 空间是个什么结构

网友A:
可以按弹性支座连续梁和钢架的组合来对待 方法也是一样的  变形协调条件  见于结构力学这本书 兄弟

补充内容 (2014-9-17 13:58):
你的结构应该是空间刚架的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411 这是8爷那个帖子的 网址 解题原理都是一样的 你要是想无惑 就看结构力学刚架 和弹性支座连续梁这两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弹性支座连续梁和钢架的组合来对待 方法也是一样的  变形协调条件  见于结构力学这本书 兄弟

谢啦,我找找教材再学习下,不懂的话再请教

网友:
反正俺是按简支算,安全些!

网友A:
不是简单的简支的问题 如果他是一个空间刚架上加2个梁 是一个弹性基础的问题 而且他还是多点接触 是个弹性基础的弹性梁的问题 基础是弹性的 可以先算梁  做出梁的力和变形 然后在加给刚架 在依据变形协调 转角对应 反求 跌加才能得出结果

网友:
兄弟 你把标题改为组合焊接结构的受力计算

网友C:
请问楼主,白圈部分的蓝色线条也代表荷载吗,这部分的荷载作用于何处呢,如果说荷载是仅仅作用于型材的话,那悬空部分没必要画出来,这样会造成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白圈部分的蓝色线条也代表荷载吗,这部分的荷载作用于何处呢,如果说荷载是仅仅作用于型材的 ...

哦,我画的不好,没说清楚,那是两个轴承座,白圈部分不是荷载,悬空, 只有两端压在工字钢上。

楼主:
RE: 组合焊接结构的受力计算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简支的问题 如果他是一个空间刚架上加2个梁 是一个弹性基础的问题 而且他还是多点接触 是个弹性基 ...

对,这是一个钢架的顶部结构,四个角为方钢支柱。
对机械不太懂,要用matlab编写一段程序,计算各种情况下的挠度。

网友:
就是一个组合结构 空间刚架和梁 可以按我说的去看书了

网友:
兄弟 我昨天说的办法 计算比较复杂 你可以查询平台计算规范 这本书 去看 详细的思路见998大侠的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411

网友:
我的理解 按固定支座就是超静定结构了,完全没必要
你这个只是涉及到这两根梁的计算,没有考虑支架的变形,就是说支腿的刚性无穷大,所以按简支计算
简支与固定的区别是能不能承受转矩,虽然焊接实际上能承受一定的转矩,你这个焊接处能承受的转矩很小,所以按简支处理。
例如桁架的节点是按简支处理的
如果节点处的刚性比较大,例如加个筋板等,就可以按固定支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