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求助

楼主(2014-09-17):
鼠标一移动到图形上就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鼠标变成大十字架,其他选项全部点不动。请问是哪个设置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B:
要么是显卡驱动没装好,要么是显卡的配置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显卡驱动没装好,要么是显卡的配置太低!

怎么我用catia都特别顺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显卡驱动问题

与设置什么的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设置什么的无关??

就是ug里面关于显卡设置的问题。网上搜搜,改下就可以了。根本问题是电脑配置低啊,是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用catia都特别顺畅呢…………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UG在安装过程中破解出了一点问题。或是刚安装是正常的,过了一阵子之后又不正常了,最大的可能是电脑中安装的杀毒软件在行全盘扫描时删除了当中的某个文件。特别是使用金山毒霸的,在行全盘扫描时遇到时一定要设置为信任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ug里面关于显卡设置的问题。网上搜搜,改下就可以了。根本问题是电脑配置低啊,是不?

问题就在于配置不低。。。所以有点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UG在安装过程中破解出了一点问题。或是刚安装是正常的,过了一阵子之后又不正常了, ...

附在图形上边的颜色会渐渐变化,大概十多秒之后才会没有,我安装的时候没有什么杀毒软件说杀毒呀。。。

网友B:
安装时最好是断网关掉杀毒软件,这样安装才最保险。楼主使用的UG软件是下载的还是从市场上买的盗版光盘,如果是盗版光盘的话,有时会出现很多很怪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时最好是断网关掉杀毒软件,这样安装才最保险。楼主使用的UG软件是下载的还是从市场上买的盗版光盘,如 ...

谢谢前辈!我卸载之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