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制工艺的时候,为什么要采用入体原则?

楼主(2014-09-17):
在编制工艺的时候,为什么要采用入体原则?我知道入体原则的含义,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要采用这个原则。

网友:
同问 是不是便于理解 便于操作啊

网友A:
楼主做工艺的?

网友:
采用入体原则便于组织原材料。也便于用标准量具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工艺的?

网友:
我在百度上搜了,没有理解,入体原则是不是材料最大化

网友B:
一般轴是负偏差、孔是正偏差;没有为什么,都是不变的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轴是负偏差、孔是正偏差;没有为什么,都是不变的规律。

负偏差,正偏差什么意思?

网友:
我好像记得是轴走正偏差,孔走负偏差

网友:
入体原则

网友(2020-02-12):
所谓“入体原则”是指标注工件尺寸公差时应向材料实体方向单向标注。就是轴的基本尺寸为其最大实体尺寸,即其上偏差为0;孔的基本尺寸为其最大实体尺寸,即其下偏差为0;长度尺寸的公差带为对称分布。但对于磨损后无变化的尺寸,一般标注双向偏差。
工件尺寸公差与冲模刃口尺寸的制造偏差原则上都应按“入体”原则标注为单向公差。
简言之:
对于轴,其尺寸越加工越小——这样对于轴,其尺寸上偏差取0,下偏差为负——是为“入体”(即入材料体),即其尺寸越来越小;
对于孔,其尺寸越加工越大——这样对于孔,其尺寸下偏差为0,上偏差为正——是为“入体”(即入材料体),即尺寸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