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子装配体功能无法使用 求助大神

楼主(2014-09-17):
总是这样提示  是不是盗版的关系啊
版本2012sp0

楼主:
忘了说是64位的

网友A:
你们公司电脑是不是有保密锁

网友:
与盗版与否无关。多数是保存数据软件受到阻碍,如楼上所说。

网友:
打开子装配体,打开总装配体,然后再进行装配,看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公司电脑是不是有保密锁

没有保密锁啊  小公司  电脑就和家用的差不多  而且是新换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