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台线切割不准,社友们帮我找下原因

楼主(2014-09-17):
我公司有中原数控的线切割一台,现在用来线切割加工工件,但是加工尺寸不准
比如X向从正往负方向割一段直线,经过一两次校准后割出来的活偏差在0.05mm之内,但是如果反过来,
从负方向再跑回来切割,数要差到20多丝,这是怎么回事呢
向大家请教

网友:
哪个方向差,是不是X向有机械间隙.

网友:
进给丝杠有问题了,检查下吧。顺便看下联轴器

网友:
线切割都要加放电间隙的,正反两方向,放电间隙位置反了,我猜想,多年前开过一个月线切割,早忘了,说错勿拍,

网友:
丝杆出现了较大的背向间隙,可能是磨损了

改造一下丝杆螺母,采用双螺母预压结构,可以消除反向间隙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认为也是丝杠问题,磨损比较严重了,应该更换了。

网友:
是否加了放电间隙

网友:
放电间隙,跟方向有点关系

网友:
同意丝杠问题

网友:
你想,钼丝直径0.15,放电间隙0.01+0.01,加上0.05误差,等于0.22误差、和楼主说的吻合,

我认为是钼丝编程时偏置搞反了,你去量量,割下不用的非工件部分到反而尺寸是准的,

补充内容 (2014-9-18 17:32):
他用割孔的程序去落料,或用落料的程序去割孔,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
放电间隙

网友:
哦,我说呢,原来线切割还有这么不靠谱的时候,前段时间加工的几批外协件都装配不大好

网友:
是丝杠问题,磨损比较严重

网友(2014-12-03):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大部分出现在杂牌机上。是步进电机和丝杠结合部位的齿轮间有杂质了。方法是拆下步进电机,把步进电机齿轮和丝杠的齿轮清干净,然后装好,多放一 些干净优质黄油在两个齿轮间,使两个齿轮的圆周都能够有黄油润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