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机的设计与制造,请教

楼主(2014-09-17):
帮朋友弄个开平机 不知如何下手……
先简单的说下机器的作用吧 ,现在加工的铝合金平板 ,加工完以后都变形,之前客户那边自己做来个设备 整形的  上面1个辊,下面2个辊,效果一般,现在改善 客户的意思 是想 上面5个辊,下面6个辊  小弟不才 木有搞过啊 请各位高人给出个案子

   下面的 为动力轮 上面的5个 上下可调节   下面的6个轮子用一个电机带动  改如何传动?

网友A:
齿轮箱或直接齿轮(中间需过渡)

网友(点评):
顶一下,刚踏入机械行业的时候见过,就是这个意思,需要注意同步!

网友(点评):
直接齿轮传动比较好。

网友:
吧里大神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或直接齿轮(中间需过渡)

做过类似的么 有图参考么  能否给个参考
大哥能留个Q么

网友:
链条应该可以的,皮带也可以

网友:
有本书叫做《矫直原理与矫直机械》你找去看看就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点评):
矫直机用于型材、管材、棒材吧,他这个应该和钢厂里的平整机类似

网友(点评):
原来是辊式矫直机

网友(点评):
就是辊式矫直机,以前原本也要搞一台自己用的,就找了不少资料,后面因为能力有限,就停止了

网友B:
不加自动检车平面度的 电控,基本没有什么搞头了 ,以及被做烂的设备了。

网友(点评):
平面度是怎样检测的,带自动调整吗?

网友(点评):
用测厚仪

网友(点评):
检查不合格后 电机反转 连续整平,达到目标值后 输送走。

网友C:
你说的就是辊式矫直机了,在网上搜矫直机的图纸,你就明白了,别说用链条或皮带轮,不能保证同步,只能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就是辊式矫直机了,在网上搜矫直机的图纸,你就明白了,别说用链条或皮带轮,不能保证同步,只能用齿 ...

嗯 好的 谢谢了 已经在画了 画好贴出来 大家给参谋参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自动检车平面度的 电控,基本没有什么搞头了 ,以及被做烂的设备了。

后面检测  真没想到 我问问我那朋友那需要么 好像这个要求没那么太高
铝板是4个厚的 上面铣出很多轮廓来 放PCB   然后板子放到贴片机里进行贴片的 要求应该不是很高 ,变形量得控制好 铝板长度有长的 将近1米 所以加工后 肯定变形 只能靠这个方法稍微平整下

网友:
这不是我们用的整平机吗

网友:
钢厂轧制车间用的很多,可以去看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
皮带不太合适感觉……

网友:
齿轮箱用不上,用齿轮就行了,其它都不适合。以前我们是用伺服电机连同步带带动齿轮的。不过你这里好像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