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怎么加工,怎么保持光亮

楼主(2014-09-17):
三菱系统数车,用硬质合金刀具,车出来都是如图片一样的规则波纹,就尾巴一点很光亮,是怎么回事啊。之前有车出来过光亮的。是和刀片的R角有关吗?之前是有R0.4的刀片,现在是用R0.8的刀片?

网友:
看上去是震刀啊?
缩短刀具和零件的悬伸量。
刀尖R0.4的比R0.8好,切削抗力小些。
换锋利一点的断屑槽。
增加转速,降低进给等

网友:
振刀吧
装短一点
走刀进给慢一点
保证切割的线速度

网友(点评):
人家加工的是外径呢

网友:
刀具伸长不要超过刀柄厚度1.5倍  r越小理论上粗糙度越小

楼主:
刀具的悬伸已经不能再短了,刀片换了R0.4锋利的断屑槽~
加工出来的表面会好一些,但还是不够光亮,有明显的蹭刀痕迹~
我用的是G96命令,一般进给F=240,160,100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那就改变装夹状态,增加工件装夹刚性试试,工件装夹刚性不足也会引起振动。蹭刀检查下是不是因为刀具后角选取不合适

网友A:
可能车床的主轴轴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车床的主轴轴承挂了。

应该不会,机台是新机,还有主轴轴承挂了的话,车出来不会那么规则

楼主:
调整了一下,还是有问题~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下啊

网友:
楼主看看刀安装的是不是高了?愚见

网友:
机床皮带震动,引起机床共振,找一段光的,取那时机床的转速用恒定转速试试。

网友:
是不是工件伸出的有点长,卡盘加持的部分有点短了?

网友:
看机床加工出来的光洁度了,龙口蓝牙数控车方机床加工出来的光洁度在1.6-3.2之间。

网友(2014-10-17):
楼主解决没?怎么弄的

网友(点评):
没解决~还是会有,只能保证比较小的范围。

网友(点评):
现在就头部那会有问题了,其它地方都挺好了,调整恒线速度。

网友:
主轴动平衡很重要!

网友(点评):
新机主轴的平衡,同心度都让厂家来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考虑修改切削参数。

网友(点评):
哪些切削参数啊?进给?

网友:
卡盘卡爪磨损夹不住工件或者是刀具伸出太长刀头磨损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一起学习了

网友:
抱着学习噶心态 占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