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一致性求助

楼主(2014-09-17):
这个产品目前是用铣削的方式加工的,用的是直径63的方肩铣,环绕铣,往复铣、单向铣都用过了,0.5/0.3/0.1余量也试过了,还是不好,粗糙度要求是RZ16-20,断续切削的,满刀的工况位置粗糙度不一样,有没有什么好的刀具或者加工方法,请各位不吝赐教,  材质HT250.

网友:
铣刀片有带修光刃刀片的,换上,

先不急,把没转进给量调小,转速加快,这样加工速度不变的前提下,粗糙度应该变好,

不行再换刀片

如果满刀半刀,粗糙度不一样,会不会工件装夹刚性各部位不一致,理想加工状态,各部位都是硬碰硬的工件没有让刀

楼主:
有可能有这一方面的因素,毕竟工件的定位面是毛坯面,最主要的是加工的粗糙度不在16-20的范围内,目前在10-20,怎么做都不行,真是没有办法了,求高手赐教

楼主:
顶一下,别让他沉了,到现在也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