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该零件如何加工。并求合作加工厂家,零件量大,谢谢

楼主(2014-09-17):
材料为冷拉圆钢

网友A:
冷镦+搓丝。
有点紧固件制作知识就知道,不用找高手的。
附近找一家标准件工厂协作就可以。

网友:
楼上老师正解,标准件厂基本上都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镦+搓丝。
有点紧固件制作知识就知道,不用找高手的。
附近找一家标准件工厂协作就可以。

再请问老师,第三张图片如何加工,谢谢

网友:
冷墩属于冷冲压的一种方法
比如标准件的加工,是利用冲床及各种成型模具加工的
冷墩使用的设备是冷墩机,与普通曲柄冲床大同小异。
冷墩成型模具,一公、一母。
最常见的就是螺钉头部,有复合槽、十字槽。

中文名称:搓丝
定义:两搓板作相对运动时,使其间的坯料轧成螺旋状的沟槽的加工方法。
目前整个紧固件行业,搓丝这种工艺大多是用于木螺钉(wood screw) 的生产,
这也是由航标公司率先提出的。搓丝缩杆工艺,替代了原来的车削工艺,搓丝
不仅节约材料,降低生产成本,也减少了人工成本,
而且重要的是使螺纹更加锋利,大大提高了效率!

网友:
冷镦-车槽-钻孔-搓丝

网友:
数控车+搓牙

网友:
您好,您那第三张图纸有人做吗有多少件?我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