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铜要求镜面光洁度用什么刀能车出来

楼主(2014-09-17):
最近接到个东西客户要求平面光泽度要达到镜面一样。我用金钢刀车起来试了下,亮是挺亮的但是表面还是有点纹路一样的。还达不到客户要求。请知道的高手技术上支持我下,还有什么刀能车出镜面一样的,或者车的时候需要加什么东西(像冷却液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金刚石刀具加气雾冷却

网友C:
尺寸车好后,用布轮(表面涂抛光砂或抛光蜡)抛光。如有平面度要求,要进行研磨,量少用平板手工研磨,量大用机械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刀具加气雾冷却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车好后,用布轮(表面涂抛光砂或抛光蜡)抛光。如有平面度要求,要进行研磨,量少用平板手工研磨,量大 ...

你好,谢谢回答!最好是有什么刀一次性车出来的。因为量大利润低的可怜,另外在去加工的话,恐怕要喝西北风了。忘了拍照片了,平面是带点斜度的。

楼主:
不懂别人怎么做的,看起来没磨过的痕迹,像是一次性车出来的。明天补张图在问问看。

网友(点评):
可以看看这个http://my.tv.sohu.com/us/63304395/23257770.shtml

网友(点评):
单点车床加工镜面一般都是用气雾冷却,一般来讲如果机床没问题并且进给合理的话,表面的纹路基本都是废屑挤压工件产生的,用高压气可以把废屑吹掉,如果要冷却可以用气雾冷却。

网友:
机子没问题吧

网友:
球头挤压刀,铁都能当镜子

网友:
这样的刀具要订做,不过效果很好

网友:
天然钻石刀具   一刀搞定

网友(2014-11-02):
铅黄铜还是能获得比较好的光洁度的,镜面是不可能,
不知道你直径多大,0.2的刀尖角,线速度超过100米,Ra0.2问题不大,再好一点就试试立方氮化硼的刀片了,

网友(2015-04-29):
宝石刀,刀具半径大点,进给小点,转速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