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自动下料装置

楼主(2014-09-17):
我在设计自动化设备时遇到一个下料难题,如上图:现用一根孔径为5.8的钢管固定在盘上面,距离盘平面高度3MM,弹簧下料时会拉坏弹簧顶部(约为二百分之一),或间隔3到5分钟偶尔不下料,请教各位搞设计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下弹簧更佳稳定的结构?

网友A:
这是在设计弹簧压合机吗?

网友B:
你既然已经这么做了,就想办法改啊,让其稳定。振动,吹气,单个下料……

网友C:
气吹落料,用开关探测弹簧底端,检测弹簧是否落到底,但这样很容易受到干扰

建议用开关检测弹簧是否存在,然后再用气缸下压,对气缸进行行程检测,确保弹簧压到位,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卡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已经这么做了,就想办法改啊,让其稳定。振动,吹气,单个下料……

改过,但效果不佳,还是有把弹簧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吹落料,用开关探测弹簧底端,检测弹簧是否落到底,但这样很容易受到干扰

建议用开关检测弹簧是否存在 ...

我用两个气缸动作,下料时下面的气缸打开,上面的气缸拦截,这样每次就下一个弹簧,但速度超过每分钟50个以上就下不了,请问你说的开关检测是什么样的结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设计弹簧压合机吗?

非标的产品与弹簧组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吹落料,用开关探测弹簧底端,检测弹簧是否落到底,但这样很容易受到干扰

建议用开关检测弹簧是否存在 ...

请问开关检测是指一种结构还是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气缸动作,下料时下面的气缸打开,上面的气缸拦截,这样每次就下一个弹簧,但速度超过每分钟50个 ...

根据弹簧的尺寸和形状,可以使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检测弹簧是否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气缸动作,下料时下面的气缸打开,上面的气缸拦截,这样每次就下一个弹簧,但速度超过每分钟50个 ...

在送料道侧面,安装吹气管

弹簧在料道内下落需要时间,尤其是它会受到料道侧壁的摩擦,导致下落的速度缓慢,用压缩空气对弹簧强制吹气,可以加速下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过,但效果不佳,还是有把弹簧拉坏的

我假设:有没有什么像丝杆一样,丝杠带动螺母你带动弹簧。纯属假设,没有看过,不知道还有人这么想过和做过。

网友D:
可以参考图中的A 或者C 来实现,只是自己灵活的去改变一下压头和料道的结构,另外在上方加一个斜向的吹气,该吹气不需要单独控制,只需要和驱动落料的气缸的气管接个三通分出来再串一个节流阀调节即可,希望你能看懂,不用怀疑是否稳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一定比你现在的强制错位要稳定,因为考虑知识产权,不方便将视频放出, 另外根据你的示意图,就在目前的基础上也是有改善空间的,比如在料管上增加一个检测开关控制管里弹簧的数量,减轻压力,是不是又会可靠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图中的A 或者C 来实现,只是自己灵活的去改变一下压头和料道的结构,另外在上方加一个斜向的吹气, ...

a和b我都用过,现我设计的机器,是连续运转现弹簧下料速度在150个至180个每分钟,如不靠弹簧自身重量和加一点气的话,下料更不顺?我的送料方式振盘供料,而且弹簧还容易打接结,谢谢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送料道侧面,安装吹气管

弹簧在料道内下落需要时间,尤其是它会受到料道侧壁的摩擦,导致下落的速度 ...

加过气速度能提高一点,但还是有拉坏的!

网友:
你的生产速度多少

网友:
这样弹簧肯定会卡住的?

网友(2014-10-22):
是在什么位置?什么时机拉坏弹簧的?
偶尔不下料,弹簧是卡在了什么位置?观察不到,讲钢管换成玻璃管就可以看到。

网友E:
这下子下料弹簧头尾会拉坏是正常的,必须头尾分隔落料,这么高的速度,建议转盘上做个联动凸轮分料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下子下料弹簧头尾会拉坏是正常的,必须头尾分隔落料,这么高的速度,建议转盘上做个联动凸轮分料装置。

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一个简单示意。。。

预落料

预落料

落料

落料

网友:
不是很明白啥意思

网友(2014-12-12):
没怎么懂  弹簧下料的我就只看过瓶装机下料

网友(2015-09-25):
我也是刚做了个,我的弹簧比你的小。外径1.6,弹簧钢丝直径0.2
想不想看看什么怎么做的

网友:
就是做一个垂直的半开口的轨道,然后振动盘的料掉落到做的轨道里,因为是半开口的,所以你直接可以用气流去控制弹簧在已经排列好的轨道里具备很高的速度下落。当然,下面为了要保证弹簧是到底了以后才转动,你可以在接弹簧的那个位置下面不是限位,是感应开关,这样信号给了就旋转。
基本上就解决你刚才说的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