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件通过水煮可以增强其韧性,能不能增强其润滑性能?

楼主(2014-09-17):
尼龙件通过水煮可以增强其韧性,能不能增强其润滑性能?
尼龙件能不能进行油煮?油煮后有什么好处(与水煮相比)?

网友A:
用油煮容易降解,发生化学反应

要想增加润滑性能,是混入聚四氟乙烯或者二硫化钼成型

网友B:
尼龙制件水煮后可增加韧性、抗冲强度,水煮的主要作用是调湿。
聚酰胺6、聚酰胺66及共聚酰胺66/6的吸水量相对较大,因此必须进行调湿处理.
调湿的方法:一般采用40~90°的水浴,或者采用温暖湿润的气候和蒸汽环境下放置处理;
油煮一个是达不到增湿的效果,另外后续的表面清理工作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油煮容易降解,发生化学反应

要想增加润滑性能,是混入聚四氟乙烯或者二硫化钼成型

我知道聚四氟乙烯的润滑性很好,但是配比方面是个难题,而且他的成型工艺要求比较高,这个不做考虑。
那个二硫化钼能不能给我说说,谢谢!

网友C:
以前听一行业老总谈过此工艺,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聚四氟乙烯的润滑性很好,但是配比方面是个难题,而且他的成型工艺要求比较高,这个不做考虑。
那 ...

有一种MC尼龙,是采用浇筑的方式成型的,里面就混有二硫化钼

你可以查阅一下MISUMI的样本,或者在本论坛咨询MISUMI的客服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听一行业老总谈过此工艺,值得学习。

什么行业的,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求指教!!!!

网友:
经常用尼龙加工,还有这工艺,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4-10-24):
可以使用MC俗称含油尼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尼龙制件水煮后可增加韧性、抗冲强度,水煮的主要作用是调湿。
聚酰胺6、聚酰胺66及共聚酰胺66/6的吸水量相 ...

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尼龙制件水煮后可增加韧性、抗冲强度,水煮的主要作用是调湿。
聚酰胺6、聚酰胺66及共聚酰胺66/6的吸水量相 ...

请问前辈,调湿过程一般需要进行多长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前辈,调湿过程一般需要进行多长时间呢?

看具体产品,一般2~3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