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液压系统可不可以用水液压代替?

楼主(2014-09-17):
加载范围10~7000N;载荷连续可调; 加载精度2%FS; 试验设备上应用,成本会比普通液压油加载系统便宜些么
因为试验采用的去离子水润滑,所以有了这个想法  麻烦大侠们帮帮忙啦

网友:
试试再说。

网友:
防锈如何处理

网友A:
用油润滑,是因为机械油有一定粘度,可以在摩擦面存在油膜,并且对金属无腐蚀。用油作为液压介质最为方便。
水和油相比,一是粘度极小,二是通常使用的金属在水中会锈蚀,所以一般不能用水来当液压介质。
液压系统使用范围很广,有些场合牵涉到明火,譬如锻压,不适宜用可燃的油,常见可以代替油的液压介质一种是合成的磷酸脂液,另一种是乙二醇水基工作液。
不过,这些通常的做法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就用普通水做液压介质行不行?
采用点措施当然可以。
第一解决锈蚀问题,用不会在水中锈蚀的材料制作液压器件,这方面最容易的选择是不锈钢。
第二是润滑问题,这个可以用避免金属摩擦方法解决。
只是这样做的成本不会便宜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油润滑,是因为机械油有一定粘度,可以在摩擦面存在油膜,并且对金属无腐蚀。用油作为液压介质最为方便。 ...

谢谢伏枥前辈了    还是选常用的液压系统了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有一家专做小型水压泵站的公司,,我给他们供应过一些不锈钢的直通阀.有些药厂里的系统好像也要用到不锈钢的溢流阀和直通阀,我也帮客户做过,量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用水做介质应该是某些特殊环境下才会采用

网友:
这才说的是真理!

网友:
学习来了,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