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形状的键槽有什么标准吗,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4-09-18):
在车间看到这样的键槽,不知道有没有标准,能不能与一般的键槽互换呢?求指教

网友:
盘铣刀铣的,一样的,,,,,,

网友:
关键的你没说,这截面是哪个方向的?

网友:
长键糟的长度方向的截面不都这样吗?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个是盘铣刀加工的,比较一般的平键键槽,主要是刀具不一样,平键键槽为立铣刀加工,盘铣刀加工的键槽刀具磨损较小,尺寸更容易保证,无本质区别

网友:
这样的形状是方便圆盘状铣刀铣键槽。

网友:
以前见过台湾啥牌子的油泵跟电机轴连接的就是用半圆形的键

楼主:
呃呃,了解了,很感谢

网友:
键的加工方式有许多种,线切割,铣刀有立铣刀和片铣刀,由于工艺的原因它们的形状和尺寸精度都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