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涡街流量计读数偏大

楼主(2014-09-18):
        我们公司压缩空气消耗量采用涡街流量计测量。现有一块总表,四块分表。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四块分表的读数的和比总表的读数大很多,比如,总表读数3W,分表的读数的总和就是5W。各种调校之后依然不行。打电话给厂家,厂家直接说我们去了也弄不好。直接不过来!
      附图是流量计的安装方式。有没有大神对这个东西比较了解,帮忙分析下,读数偏大会是什么原因?先行谢过。

网友A:
会不会是支路用气短时高频,压力不稳定引起的流量误差大量叠加造成的。感觉以总表为准比较好,总管流量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支路用气短时高频,压力不稳定引起的流量误差大量叠加造成的。感觉以总表为准比较好,总管流量比较 ...

这个。不太可能。这里面用气地方主要是涂装线,清洗机以及机床的换刀润滑,涂装线跟清洗机工作时基本一直开启,没有规律的就是一些气动工具,吹扫枪之类的,但是不多,造成的误差不应该这么大把。。。

网友B:
之前解除过液体电磁流量计。气体的没用过。
另外建议:如果气流和气压稳定性要求不高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小径的管子,流量计口径也用小点的,改变一下流速会不会稍微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解除过液体电磁流量计。气体的没用过。
另外建议:如果气流和气压稳定性要求不高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 ...

现在分析来分析去初步认为是振动,,,边上有三个清洗机,,,虽然有加工,但是振动还是有、、、

网友C:
本人做过流量计,我觉得首先你要排除仪表本身是否有问题?其次你这个表是哪里产的,厂家的态度很不负责任啊?厂家给出标定书了吗?你的气流量是否在流量计的使用范围之内?
如果有条件,可以把表拿到质监局的实验室进行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做过流量计,我觉得首先你要排除仪表本身是否有问题?其次你这个表是哪里产的,厂家的态度很不负责任啊 ...

流量够,,,表都检测过,没问题,,,厂家,,,哎,,,很是蛋疼,,,打电话态度倒是挺好,就是不肯过来,,,路费,工时费,维修费都给也不过来,,,说你们弄不好我们也弄不好,,,,周五拆了一个,,,看了下,,,里面有大约1~2cm高的水,,,现在感觉有可能是振动加里面积存的水造成的,,,另一方面,前方只管长度也有点短,,,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使读数变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流量够,,,表都检测过,没问题,,,厂家,,,哎,,,很是蛋疼,,,打电话态度倒是挺好,就是不肯过 ...

1  你们是怎么检测表的?如何确定表没有问题?我原来是做流量计标定检定的,略知一二;
2  含水的表是总表还是分表?还是都有?同一管路,如果存在水汽凝结的问题,应该都有水,这样抵消了部分由于横截面积变化带来的误差值,因此不应该出现那么大的误差。另外,停机后多久拆下来?
3 涡街流量计确实应该避免振动,或者加装固定支架。另外如果水汽确实比较多,应该在前端做好过滤干燥或者管道保温。
4  厂家不愿意过来,我的理解是他们的技术能力和现场经验有限,不是费用的问题。可能只是仿制其他厂家的涡街发生体的外形进行生产,没有自主研发,也没有丰富的现场经验。因为水汽凝结,振动等因素是很容易发现的误差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们是怎么检测表的?如何确定表没有问题?我原来是做流量计标定检定的,略知一二;
2  含水的表是总 ...

1、表是送到送到质检局还是计量局什么的,这个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就是政府管这个事的地方?他们具体的检测方法也不清楚。拆下来这块表应该是坏的,没用压缩空气(管子里有但是没用)的时候,显示读数,大约在200NM3/H。
2、拆下来的那个是分表。因为像上图,压缩空气管路是架空的,当时为了方便查表把表引下来了。拆下来的时候,没停机,直接把旁路打开,关闭了表前后的阀门,从关阀门到开始拆大约过了总共不到半个小时。
3、水汽的问题,这个东西很纠结,空压机组出来后接的冷干机,进厂前,储气罐后面有一个冷干机。这个把储气罐跟冷干机的位置对调一下能好点吗?因为听说这里是一年左右会放一次储气罐里面的水。。。据说好多。。。
4、振动原因的判定。有两块表放在清洗机旁边,清洗机用气通过两块表之间一处的一条支路来供给。通过两块表的差值来计算清洗机的用气量。但当只开清洗机的时候,两块表都有读数,但清洗机停的时候就都没有了。用手摸管子能感觉到有微微的振动。这个会不会是两块表隔的太近造成的。。。就像上图那样的结构,两个中间大约隔了半米。
5、另外,拆下来的那块表的的三角柱表面有一定的锈蚀。。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原因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表是送到送到质检局还是计量局什么的,这个我还真不是太清楚就是政府管这个事的地方?他们具体的检测方 ...

我们公司都是先冷干再储气罐的,应为我们这空气湿度大,我们的罐子比较小,一般一周排一次

网友D:
涡接流量计的安装,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最基本的是保证稳定的气流,故要求流量计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距离,但就你图片,在流量计前后距离不足,还布置了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涡接流量计的安装,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最基本的是保证稳定的气流,故要求流量计前后有足够的直管段距离,但 ...

嗯,现在的问题是分表读数稳定的偏大,这个距离不够会造成偏大吗?如果可以确定这个原因,是可以解决的。现在主要是有好多种可能性造成,,,无法判定到底是哪个。。。需要个专业人士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都是先冷干再储气罐的,应为我们这空气湿度大,我们的罐子比较小,一般一周排一次

你们这样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储气罐中有水了之后,冷干机出来的相对干燥的空气又被储气罐中的水给加湿了所以你们一周排一次?我们在涂装这之类的地方有加装过滤器跟吸干机,,,床子上面都带有油水分离器这个只要不是水分太多就没事。。。

网友E:
气体要流量计干嘛,只要气量够用就行,建议使用齿轮流量计。我们使用涡街流量计测量热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体要流量计干嘛,只要气量够用就行,建议使用齿轮流量计。我们使用涡街流量计测量热水的。

我们的压缩空气用的是别的公司的,,,要付钱,,,不过你们不测吗?那怎么做能源管理?齿轮流量计,我百度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体要流量计干嘛,只要气量够用就行,建议使用齿轮流量计。我们使用涡街流量计测量热水的。

齿轮流量计百度百科里说适合测粘度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