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油缸的缸径是逐级递减的,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用意吗?

楼主(2014-09-18):
在随车吊折叠臂运输车中,在伸缩臂的油缸结构中,多数油缸的缸径是逐级递减的,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用意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缸径不缩小,怎么能大缸套小缸呢。

网友:
同样的长度可以有更大的行程。

网友:
你看收音机的拉杆天线就明白原理了

网友:
受力重心越低当然越好了,再说逐级缩小底盘才稳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缸径不缩小,怎么能大缸套小缸呢。

错了,折叠臂式吊机没有伸缩缸,而六方管外部的一个伸缩臂一个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