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般气缸为了保持预压力,预留多少行程够?

楼主(2014-09-18):
气缸行程是500的,顶一个锥销到锥孔里,在顶到位之后,预留多少行程作为预压力合适啊,谢谢

补充内容 (2014-9-18 13:44):
错了,是50的行程,抱歉:P

网友A:
要看你的功能,如果是定位的话就没有关系。

网友B:
锥销的外径有误差,多留点,多10MM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功能,如果是定位的话就没有关系。

因为是个锥度,气缸固定,顶一个活动件,给活动件定位,所以要预留一个行程,我就听三楼的留10个就行了吧

网友A:
这个要求不高,一般气缸也不要顶到尽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销的外径有误差,多留点,多10MM就够了。

谢谢,之前行程写错了是50mm,
10mm预压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不高,一般气缸也不要顶到尽头就可以。

网友:
不用客气的。

网友:
把气缸做成位置可调,装上之后调节到合适即可

网友:
主要是根据需求,50mm行程预留10mm就可以了,但最少保证3m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