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外圆无心研磨加工,外径0.7MM, 精度+/-0.001MM

楼主(2014-09-18):
寻:外圆无心研磨加工,外径0.7MM, 精度+/-0.001MM

网友:
这个一般要量具厂才行吧?

网友:
长度多少的了。阀芯厂家找找看吧,对了就便宜的一文不值了,电机轴来说小了点,公差也能在4个μ里面

网友:
电机轴可做不到 那个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