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心推力球轴承与角接触球轴承的区别。谢谢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2014-09-18):
向心推力球轴承与角接触球轴承的区别。谢谢大家一起讨。

网友:
大家一起讨 ?

敢问下楼主,要讨债吗? 讨被拖欠的工资吗? 或是丐帮一类?

至于向心推力球轴承与角接触球轴承的区别,自行查看设计手册或厂家轴承资料就很明确,这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向心推力球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有哪些区别?
向心推力球进口轴承与角接触球进口轴承的区别如下: 第一:使用上向心推力球轴承和推力球轴承一样不能承受径向力,而角接触球轴承可以同时承受径向力和轴向力。 第二:推力球轴承承受轴向力的能力比角接触球轴承大很多。大概为2倍。 第三:角接触球的轴承精度要比推力球轴承的精度高很多,可承受的转速也高很多,可以作为主轴轴承使用。

兄才,像这种问题,不能算是技术问题了,以后多去找找资料就OK了。中传身教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方法,自己去学习钻研得到才是真功夫。

网友(点评):
你这个太误导人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向心推力球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我以为是一种轴承,只是叫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心推力球轴承和角接触球轴承有哪些区别?
向心推力球进口轴承与角接触球进口轴承的区别如下: 第一:使用 ...

1.  首先,向心推力球轴承到底是什么轴承?是深沟球、角接触球、推力球还是调心球、4点球?
2.  向心推力球轴承不能承受径向力么?
3. “推力球轴承承受轴向力的能力比角接触球轴承大很多。大概为2倍”,你这个结论的角接触球轴承的接触角是多少?15度25度还是40度?
4.“角接触球的轴承精度要比推力球轴承的精度高很多,”
    轴承精度与轴承种类没有关系,角接触球有PN精度的,推力球也有高精度的。

网友(点评):
太好了,原来稀里糊涂的也能讲的振振有词,怪不得从来没听说“向心推力球轴承”,查查手册也么这玩意,你不说还真以为像他说的是什么推力球轴承的延伸版...... 这是哪的叫法

楼主:
我查了下NTN的样本书,里面没有讲到角接触轴承,只讲到向心推力球轴承。另外在进行比较时时按相同的接触角比较。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点评):
向心推力球轴承就是角接触球轴承,另外一种叫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