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用的啥导轨

楼主(2014-09-18):
这是用的啥导轨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啊。

滑块是用什么导轨 导向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能不能搞清楚一点?

网友:
普通的直线轴承就可以了吧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能不能搞清楚一点

网友:
配重导轨不?
可以自己设计一种
用型钢就可以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网友:
普通导轨 就行吧。

网友:
电梯导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