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奇异函数求解受力结构

楼主(2014-09-18):
我想了解关于剪切力的第二项,即+300<x-1>这一项是出于什么缘由加上的?书上的解释看在看不明白。。(另第三第四项应该是0次方,书上标错)

网友A:
一段一段写不是很清楚嘛,没看懂这种奇异函数的作用,只是为了形式上的好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段一段写不是很清楚嘛,没看懂这种奇异函数的作用,只是为了形式上的好看而已

用奇异函数解了一点其他的例题,的确是比一段一段分开解有效率,而且一个方程可以直接画出剪力图和弯矩图,但是这个案例我有点看不明白怎么写出这个函数的

网友(点评):
用微分关系画图更快,根本不用列方程,直接口算就行。

网友(点评):
奇异函数我搞明白了~不过猫兄说的微分关系求解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让晚辈们学习学习呢

网友:
基本就是这里面讲的http://wenku.baidu.com/link?url=MY8gVISX2IfeiIJPnV_KALp98zZT2sIHuZLrA4-uceAVes9HiMUJI3yLoUDJf6TmoXtZql1PGy2oIODkMRmltWK3hK62f7iovoDcWT1UURC
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从载荷图到弯矩图,其可导的部分斜率都和上一幅图的值对应,直接就是从头到尾顺着画出来。碰到集中力有剪力图的突变,碰到集中力矩有弯矩图的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