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神做过龙门结构设计啊

楼主(2014-09-18):
现在的贴片机拱桥式结构颇多,由于大多都是单驱的,Y轴电机差不多都安装在主测轴上,带动副测轴在Y轴上实现前后移动。发现这里面有个问题,如果副测轴离主测轴很远的话,副测轴势必会给注测轴产生很大的扭力。时间长了对于这个结构精度有较大的影响。  有谁做过把Y轴电机丝杠安装在两轴中间顶部龙门式的结构啊?

网友:
很多铣床都是这样子结构。

网友:
不能两边都加伺服电机么,现在伺服电机那么便宜了

网友A:
贴片机没这么做法,因为如果把丝杆安装在2条Y轴中间。
1.那么丝杆在退回后面的时候,占用空间很大,导致机器纵向很长。
2.当贴片头也就是Z轴移动到X轴的任意一端的时候,导致2条Y轴受力不均匀,
  Y的主动轴丝杆会受力弯曲变形,导轨滑块磨损加快出现卡顿。

所以最好是X轴跨度很大的情况下把2条Y轴都做双驱动,就目前技术双驱对运动控制比较麻烦。
2个伺服电机一个主动一个跟随,比较难调试整定时间和误差,对伺服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卡非常熟悉的工程师才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机没这么做法,因为如果把丝杆安装在2条Y轴中间。
1.那么丝杆在退回后面的时候,占用空间很大,导致机 ...

双驱的确实很难控制,多谢指点。

网友:
采用同步轴

网友B:
可以采用两边同步带步带传动。丝杆驱动的大幅面激光切割机有中间一根丝杆传动的。但是横梁要做成回字型框架型

网友:
这样的机构看似简单,做起来就比较费精力。

网友:
龙门就是各种落地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两边同步带步带传动。丝杆驱动的大幅面激光切割机有中间一根丝杆传动的。但是横梁要做成回字型框架 ...

有图么, 求图

网友(2015-11-25):
这个结构跨度大了副侧是有滞后性的,所以需要同动。不过具体跨度超过多少就需要了我不清楚。厂家资料是700mm

网友:
我想请教伺服电机使用什么驱动的?而且机械手动作的编程软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