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和扭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4-09-18):
玩发动机的都知道发动机最重要的两个参数,功率和扭矩,大家能不能谈一谈这两个物理单位的本质?

网友A:
一口能吞几两饭就是扭矩,一天能吃多少饭就是功率了~

网友:
输出扭矩越大,能负载的重量就越大;负载一定的情况下,功率越高,能跑的速度就越快。
understand?

网友:
这个开车的知道,扭矩越大,轿车加速越快,越野车爬坡能力越好,货车力气越大,操控性也越好;功率越大,汽车最高速度越高。

网友:
功率是指发动机能做多大的功,通常与排量马力等来标注。扭矩是指机器能产生多大的力,通常以牛*米来标注。通常发动机均指的是功率!设备还须要扭矩来标注!当发动机在功率衡定时,速度越快能获得的扭矩越小(冲量又是另一回事),发动机的功率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这里就不说了。说说扭矩吧,扭矩是与速度成反比的,所以汽车坦克航母等等须要变速器,变速器传动比的大小决定其扭矩大小,这个在设备上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国内的变速器与减速器的发明几乎为零,高质的减变速器多在德国与日本。现有个径差子减(变)速器,国家发明传利2014年8月13公布了,它将带领中国传动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径差子减(变)速器本网站有具体的评论,童鞋们可以找来看看或加扣叁七四八四壹八七七,里面有视频与解说。

网友(2016-09-06):
引用 网友A:
一口能吞几两饭就是扭矩,一天能吃多少饭就是功率了~

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