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电机功率计算,困惑许久了

楼主(2014-09-18):
在油压机厂上班的时候,主管教过的公式是:W=P*Q*δ/51,其中,P为工作压力,Q为泵流量,δ为系数(当泵为变量泵时,δ=0.4,当泵为定量泵时,δ=1),但是,用这个公式算出来的结果跟实际用的相差太多了,比如说,PV2R2-52/41的叶片泵,工作时最大压力为20MPa,实际用的只是15kW的电机。

主管的解释是加压只有很短的时间(加压时是双泵加压),电机超一点是没关系的。我很迷惑,不知道这样用到底合理吗?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吗?如果真的能超电机使用,能超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还有就是如果选用齿轮泵,也是用这个公式计算吗?

请教高手出马,帮忙解决这个困惑了好久的问题,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占个位,帮顶一下!

网友:
顶起来,不能沉!!!

网友:
等着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公式:W=P*Q*δ/51,其中51什么意思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短时间超一倍功率没关系的, 比如10S以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W=P*Q*δ/51,其中51什么意思

51=60*0.85,因为算出的流量是L/min,所以要除以60,0.85是油泵的效率

网友:
也不一定是51吧,有的油泵效率较高。基本算下来电机会稍微上一档。20MPa用15KW电机可以的呀,看你的流量,压力看泵的设计,流量看你的电机转速与泵的排量,这样就知道哪里不对了。

网友:
需要根据工况分析,高压只有很短的时间

网友B:
油压机加压时一般流量不大,同功率,流量小,压力也就上去了,变量泵一般配的电机功率都比公式小。
计算时主要弄清楚20MPa压力下实际流量有多大,这样算出的功率是最准的。

楼主(2014-11-10):
引用 网友B:
油压机加压时一般流量不大,同功率,流量小,压力也就上去了,变量泵一般配的电机功率都比公式小。
计算时 ...

那个实际流量怎么算呀?我们计算的时候算的不都是理论流量?

网友C:
楼主这个公式跟变量泵或者定量泵有什么关系吗?按照我的推导,不管什么泵,公式应该就是N=p×q/60η啊

网友B(2015-01-05):
引用 楼主:
那个实际流量怎么算呀?我们计算的时候算的不都是理论流量?

实际流量就看可以根据工进速度计算,高压压板时油缸下压速度是多少,油缸截面积*速度,流量知道了。

楼主(2015-05-24):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公式跟变量泵或者定量泵有什么关系吗?按照我的推导,不管什么泵,公式应该就是N=p×q/60η啊

实际用的时候,如果是用变量柱塞泵,选的型号都比公式计算出来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流量就看可以根据工进速度计算,高压压板时油缸下压速度是多少,油缸截面积*速度,流量知道了。

其实,公式都知道是怎么算的,但是就是选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合理,一般都是客户提供速度,吨位那些参数,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算出选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油泵,油泵选型没什么困难,有速度就可以算出来,就是选电机的时候,老是纠结,按照公式选吧,老板觉得是浪费,小一个,两个型号吧,又不安心,老是担心会出问题,唉,商业社会,把我这种书呆子坑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