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度问题和加工工艺

楼主(2014-09-18):
重点是外圆精度,需不需要标圆柱度什么的呢?其他还有什么错误。
另外,加工工艺有什么难点没?热处理是不是调质,还是说表面淬火就够了?

网友:
其他没问题,

但磨床经济精度是7级,认真点可以是6级,非常认真才可以是5级,对应85的尺寸,公差范围分别是0.035,0.022,0.015,而你的公差范围是0.007,你打算用什么方法加工

网友:
深度256孔底是平面吗? 可以是钻孔留下的锥形尖角吗,类似工艺中心孔。热处理没接触过,印象中淬火只是增加表面硬度,调质可以增加整体强度。

网友:
这个外园精度高了些,有难度,内孔钻不行么?那底部就搞成120度锥角算了?
这活最好能设计成上无心磨的,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