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板卷圆求助

楼主(2014-09-18):
如图 ,公司的卷板机是上辊万能式卷板机。板厚20mm,求助这个锥度板需要如何卷?如何操作?

网友A:
哇    直径好大!   要卷这个需要你的卷板机上有配置卷锥装置。   在卷时需要两台行车和专用的吊装工具辅助。
这么大直径一定浪费不少材料了。。。。而且还得多块接。

网友:
我们也做这样的锥体,但是我们板子比较薄,厚度一般2~4厚,我们一般是先计算展开锥体扇形尺寸,然后焊工师傅用锤子慢慢敲出来的;你这20个厚,那就瞧不出来了,坐等高手分析

网友(点评):
汗 现在还用敲的呀.....太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直径好大!   要卷这个需要你的卷板机上有配置卷锥装置。   在卷时需要两台行车和专用的吊装工具辅助 ...

嗯  终于是卷出来了  但是误差还是不少,最后拼法兰的时候比较费力 。以前没卷过锥桶 ,都不知道那个装置有什么用,(那个卷锥装置,电话给厂家才了解一点)

网友(点评):
你这样做错了! 得割完后全部接起来,然后用卷锥装置卷到好. 你这个直径这么式,就是割扇形的时间比较多,割完后很好搞的呀.

网友:
之前做过20mm,不锈钢板圈的锥体,喷淋塔上用的,找的专业圈板厂做的

网友(点评):
最厚做过25mm的 小头500 大头800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终于是卷出来了  但是误差还是不少,最后拼法兰的时候比较费力 。以前没卷过锥桶 ,都不知道那个装 ...

不需要的  考虑到运输问题  。太大了不好运输 ,我们这里做好出到工序 ,出口越南之后进行拼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终于是卷出来了  但是误差还是不少,最后拼法兰的时候比较费力 。以前没卷过锥桶 ,都不知道那个装 ...

貌似好像只有这样干是比较合适的,分块卷,卷完现场安装时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