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用mcam齿槽两侧锐边倒角,怎么编程。

楼主(2014-09-18):
如图所示零件,准备用加工中心在齿槽两侧锐边倒角,两端面是圆弧形的。用MCAM怎么编程。先要抽线架,但是没成功。应该是操作错误了。高手有详细步骤么?

补充内容 (2014-10-28 07:29):
线架抽出来了,然后编程后,倒角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到槽底底部的时候倒角没有。求解

网友(2014-10-28):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对于楼主的倒角,我们这是用数控车加工的,而且都不用软件编程,给出点的坐标,车工自己在车床上编程加工

网友(点评):
??是槽内形状的锐边倒角??不是外圆圆周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