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怎么车出镜面光泽度

楼主(2014-09-18):
材料59铜,我用金钢刀车不加任何冷却就是车不出镜面效果。客户要求平面不带一点纹路,有经验的老师帮忙指导下啊。由于利低像磨什么的不考虑了。付图两张。。红色箭头面就是难题!

网友A:
楼主,车床要达到镜面效果,所对应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并不是有金刚石车刀就能解决问题的。有金刚石车刀只是提高光洁度的前提。镜面车对机床精度和环境要求都比较高的,不是普通数车就能达到的。本人最高在车床上只加工出0.2的光洁度。楼下大侠指点。

网友B:
车床主轴要窜动小才行,还有不是所有铜都能加工出镜面。楼主是台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车床要达到镜面效果,所对应的条件是相当苛刻的,并不是有金刚石车刀就能解决问题的。有金刚石车刀只 ...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 看来是很难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主轴要窜动小才行,还有不是所有铜都能加工出镜面。楼主是台州的吗?

我是温州的,客户给我的样品真的是一点纹路多没,看来还是技术问题啊!!

网友:
如果楼主的机床价格在10万以下,就不要去想了

网友:
车床可以车这么光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温州的,客户给我的样品真的是一点纹路多没,看来还是技术问题啊!!

买个普通放大镜看看有纹路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 看来是很难搞哦。

前一阵好像有人问过我同样的东东,要求倒角的地方没有刀纹。我还以为是你。你知道静压主轴吗?这个做高光洁度的东西比较轻松。

网友:
你可以加水试试看。。转速高点。。

网友:
带修光刃刀具,机床主轴跳动好,转速高,使用油切剂或高压雾化油。一般这个东西用走心车或者仪表车做的多。不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