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尺寸的杆件,不同材料的刚度大小

楼主(2014-09-18):
尺寸相同的杆件,在自重作用下,什么材料的刚度最大,挠度最小

网友:
在自重条件下,你可以比较“不同材料杆件”的桡度,但不能比较“不同材料杆件”的刚度。
因为不同材料密度不同,自重不同;桡度最小的杆件不一定刚度最大。

网友:
这个只有选择几种材料计算下

网友:
有什么材料?

楼主:
铸铁、不锈钢、普通碳钢。
不同材料的挠度应取决于密度与刚度的比值,但是脆性材料和塑性材料是否都取决于这一比值?
对于铸铁,是否会因自重而折断?

网友:
越硬挠度肯定越小,如果加上自重的话应该跟密度有点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