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设计一套轴类冲筋模,一下三种刀刃结构,各有哪些优缺点呢,大家讨论一下呀。

楼主(2014-09-18):
需要设计一套轴类冲筋模,一下三种刀刃结构,各有哪些优缺点呢,大家讨论一下呀。
大家可以谈谈各自的看法,对于一副轴类抽筋模具,应该注意哪些细节之处,也希望高手们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呀。
方案A/B/C各自有哪些优缺点。对于修模时,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网友A:
我选pc,4个刀口,重磨性好且,只有不断可用到极限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pc,4个刀口,重磨性好且,只有不断可用到极限长度。

这一种对定位要求比较高吧,要求零部件加工精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种对定位要求比较高吧,要求零部件加工精度高。

要说到这个,还是这种精度最好保证,你想呀,模头平磨可以保证等候,精度只是调整的事。

网友:
我选择PB

网友B:
有时间我看一下我老表的那个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我看一下我老表的那个是怎么做的

你老表也是做电机行业的呀,那你明天可以帮我看看呀,相互探讨一下呀。

网友(2015-03-20):
有木有在东莞深圳做打筋加工的厂家呀,我找得好苦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