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的锲键槽的加工

楼主(2014-09-18):
求教::1:100的锲键槽的加工?
如图:
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线切割能调角度直接割成1:100斜度的的键槽吗?

网友A:
正统的做法是拉削,导向决定方向。

网友B:
大侠你这个图我看着有些别扭
你这到底是毂还是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这个图我看着有些别扭
你这到底是毂还是轴?

轮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统的做法是拉削,导向决定方向。

请问大侠在拉削的时候,工件不是要偏转角度0.57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在拉削的时候,工件不是要偏转角度0.57度?

多少度就不管它,关键是导向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度就不管它,关键是导向套。

拉床的加工没见过,只是想的大侠说的应该是拉刀在拉键的时候能偏一定的角度吧?新人不是很懂

网友:
拉削方向沿油缸轴线,倾斜角度是由零件的装卡决定。

网友C:
小批量可以考虑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批量可以考虑线切割

请教大侠,线切割的时候,在校正了工件内孔后,机床的头架是否可以偏一定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