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的电脑跑solidworks性能基准测试

楼主(2014-09-18):
今月初本人组装了台电脑,淘宝3800元(单主机),今晚有空,试跑了solidworks性能基准测试,
1,但只看数值,不知道这是什么水平?
2,在淘宝,所以害怕有假,这分数正常吗?
3,同志们,一起来分享下你们的数值,比较出真知嘛。

楼主:
不会吧!! 这居然还没有人来响应下??

网友:
不是非常复杂的三维,显卡一般的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捡来的一台原来局域网服务器,i7-2700处理器,显卡就是一点亮的A卡,运行SW比HP工作站E5 和专业显卡还快。
普通硬盘,开机31秒。
放心,主机配件暂时还没有假的,只有Mark的。3800的电脑够用了。

网友:
我这个是6年前的电脑了
32位  DELL  inspiron1420
CPU Intel Core Duo T5750 2.0GHz  ×2
显卡  NVIDIA Geforce 8400

网友:
我的显卡不怎么好,是A卡今天抽空测了一下。

网友(点评):
你电脑的配置是怎样?

网友:
换过显卡之后测出的数值!

网友:
Y400,有些无力啊

网友A:
这个怎么测试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测试的呀?

启动SW2013,点击SW工具里的性能测试。然后是慢慢的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不要使用电脑。中间会多次出现零件缩放,工程图,模型重建,渲染等。大约过十多分钟至二十分钟之后就会弹出如楼上所帖的窗口。
普通的显卡与专业显卡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弹出窗口内容中的最后一项,专业显卡最后一项的数值是有的,普通显卡最后一项是没有。

网友(点评):
没明白你说的是哪一项?

网友(点评):
哦知道了,你说的是结果那最后一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启动SW2013,点击SW工具里的性能测试。然后是慢慢的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不要使用电脑。中间会多次出现零件 ...

谢谢杨老师,但是“SW工具里的性能测试 ”,还是找不到,2010没有,2014也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杨老师,但是“SW工具里的性能测试 ”,还是找不到,2010没有,2014也没有 。

这本来就是2013新增的功能,2012上哪找去。2014没有才怪呢。

楼主:
果然帖子很快就沉了。。。

网友C(2015-11-23):
看看我的怎么样

网友(2015-12-31):
我为啥不能上传我的测试结果呢?

网友(2016-05-17):
我用的SW2012

网友:
什么意思?秒数越少越好?

网友(2017-05-10):
我的性能基准测试5次很快就运行完了,但最后结果没出来,又蹦出了原来那个。

网友(2019-01-19):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的怎么样

您什么配置?
跑61秒!

补充内容 (2019-1-19 16:11):
感觉cpu不快显卡很牛逼

网友(2020-01-30):
SW2018 第一次和第二次测试结果差距很大

网友:
solidworks 2016 性能基准测试

网友:
2020四次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