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弹簧夹头夹异形件同心不良,急求助!

楼主(2014-09-19):
铝管型材,用弹簧夹头装夹车内孔,同外径同心度0.2左右,要求0.1以内(型材圆度0.1以内),请各位大侠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楼主:
忘了说:型材的长度是72mm,其中40mm是夹在夹头里,其余伸在外面。

网友:
用这个弹簧夹头夹持几乎不可能获得高同心度的。你这个弹簧夹头是单向开缝隙的,收缩是开缝那头收缩的,所以是不平行的收缩它大多会形成锥形,这个锥形与一个平行或者锥形角度不同的表面贴合自然是不贴合的,所以会造成偏摆,选择这样的弹簧夹头同心度保证是几乎不能的。除非弹性瓣变形锥度在收紧时与工件接触面非常高。所以你这个工装夹具失败的,因为异性件比轴对称零件难控制多了。看这个零件毛坯实际还是使用高精度的三爪自定心卡盘为妙,同心度完全可以保证,使用北川铁工的卡盘就可以了,不过小的高精度卡盘比较难找,大的轻而易举。

网友(点评):
铝的薄壁零件,用三爪卡盘会不会变形

网友(点评):
不会变心,因为可以制造软爪的,接触弧面做大就可以了,很多卡盘都是螺钉连接的活爪设计,就是方便装软爪,有的国外工厂软爪用量巨大,一个卡盘可以配几十上百幅软爪就是对付楼主这种异性工件,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指点,能用二爪卡盘夹持吗,因为这个产品侧面还要用动力头打孔,一次做成型的,三爪可能会干涉!

网友:
从来没见过,太遥远

网友A:
弹簧夹套完全可以达到装夹要求,精密的装夹跳动可达几个μ。车床小件装夹,钻头铣刀安装在刀柄上都是用弹簧夹头实现。
注意以下几点就没问题
1.工件装夹部位圆度要好,压铸件应可以达到0.1以内
2.弹簧夹套设计套两头开槽如下图
3.夹紧力要控制好,满足切削就可尽量减少变形
4.车一个检验棒,装夹后打一下跳动调整夹具

网友(点评):
你这是夹刀具的 不是楼主说的那种

网友B:
楼主是用整套弹性夹头,锥柄连车床主轴,还是其他办法夹弹性夹头,

找锥柄和车床主轴锥度同一号也不好找呢

不过只要锥柄配上了,个人感觉除非夹持面都部分非园卡主,否则同心度0.1还是可达到的,

通常说师傅有更简单高效的夹紧方式,就是配做和机床回转中心同轴的开槽夹套,非常经济,高效,简单,根本不用一套弹性夹头

网友C:
弹性夹头开缝太少,分瓣少,接触面小,所以偏摆。

网友D:
楼主,别纠结,直接叫别人做一个就是了,自己做成本高不说,还不一定做得比别人的好,人家专业的,车热处理割槽磨都便宜,特别是割槽可以是线割也可以锯片铣,可价格和效率差别就太大了!

网友E:
订做一个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别纠结,直接叫别人做一个就是了,自己做成本高不说,还不一定做得比别人的好,人家专业的,车热处理 ...

阿知道哪儿有专做的,给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点评):
某宝上多得很,自己找人家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性夹头开缝太少,分瓣少,接触面小,所以偏摆。

做成6等分或8等分会好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订做一个

阿有专做夹头的联系方式?谢了!

网友:
开槽的等分数我觉得开6瓣好一点,另外这个夹套的加工精度怎么样?夹具的加工很重要。我以前在齿轮行业做的夹头,大批量产品能稳定在跳动0.02以内

网友F:
目测你这个夹套没经过淬火和磨加工,可能是直接车出来就使用的。保证夹套的外锥和内圆同心0.01以内。具体夹具加工方法看你们公司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你这个夹套没经过淬火和磨加工,可能是直接车出来就使用的。保证夹套的外锥和内圆同心0.01以内。具体夹 ...

夹头是买的现货,拿回来打孔、镗孔、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你这个夹套没经过淬火和磨加工,可能是直接车出来就使用的。保证夹套的外锥和内圆同心0.01以内。具体夹 ...

能否建议怎么做这个异型夹头(具体工艺)
谢谢!

网友:
觉得楼主夹头制作的精度问题

网友G:
要是产品直线度没有问题,长度最好多夹一些,夹具和主轴配合间隙做到1丝左右,夹具长度尽量短,产品进主轴孔,然后打紧夹头,闭合直径20丝左右,再内孔车一刀,车出的内孔直径是你产品的外径。
因为你的产品椭圆所以,要象三抓一样夹产品才牢靠,可以开三条槽,洗掉多余留三条突出,夹紧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产品直线度没有问题,长度最好多夹一些,夹具和主轴配合间隙做到1丝左右,夹具长度尽量短,产品进主轴孔 ...

是不是将夹头与工件的接触面改小,不需要全包围抱住(产品有些椭圆,但直线度是好的),现在做下来的产品有0.06的变形(装在夹头内侧一端),伸出夹头的一端0.02的变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整套弹性夹头,锥柄连车床主轴,还是其他办法夹弹性夹头,

找锥柄和车床主轴锥度同一号也不好找 ...

求 开槽夹套 图

网友(点评):
叫声大哥,我为你劳动下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事,由于概念不清,弄成现在这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求 开槽夹套 图

夹套如下图,制作有讲究的,
1,先外圆尺寸全部车出,
2.镗内孔至尺寸,内孔尺寸比要夹的工件外圆大0.05-0.1(尽量接近)
3,在三爪卡盘上用划针向心方向划条直线线,延伸在夹套对应位置也划出线,
4,拆下夹套,在划线部位开一字槽,
5,将工件放入夹套,夹套缺口对准三爪卡盘原来划的直线,用三爪卡盘夹夹套夹紧工件,加工即可

由于三爪卡盘有0.15不等的偏心,所以夹套内外圆也有同量的偏心,方向互为相反,正好抵消,

此夹套还可以均布三爪的夹紧力,防止薄壁管件变形

以上方法加工工件,同心度在0.03没问题,这种方法很多工人师傅知道的基本功

网友(点评):
请教那缝一般开多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将夹头与工件的接触面改小,不需要全包围抱住(产品有些椭圆,但直线度是好的),现在做下来的产品 ...

那你还是不要洗掉多余的,就你原来全包住的,我这方法是让外圆椭圆的材料夹住更牢固,你的产品薄壁会变形,你的产品主要也是外圆椭圆,引起内孔椭圆,夹产品不是面接触是线接触,我这样方法变形更厉害,我上面的方法同心度应该没有问题,你可以夹头内孔嵌塑料试试可以减少变形,怕用久了同心度保证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还是不要洗掉多余的,就你原来全包住的,我这方法是让外圆椭圆的材料夹住更牢固,你的产品薄壁会变形 ...

谢谢大侠指点!如果将夹头六等分或八等分变形是否会好点,对同心度阿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夹套如下图,制作有讲究的,
1,先外圆尺寸全部车出,
2.镗内孔至尺寸,内孔尺寸比要夹的工件外圆大0.0 ...

谢谢、

网友:
从上图初步来看,你这个基本上不能算是异型件定位了,因异型部位都已经避空了的吧。所以你说的0.1的同心度在三爪同心度有保证的前提 下是能达到要求的。也不用去整多复杂的夹具了, 只要夹具径向及端面两个方向都有定位基准的情况应该没问题的,在上图中看不到你夹具的端面有定位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夹套完全可以达到装夹要求,精密的装夹跳动可达几个μ。车床小件装夹,钻头铣刀安装在刀柄上都是用弹簧 ...

弹簧夹套可装夹圆柱,异型等等型状物体的,图中是各种车床弹簧夹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如果将夹头六等分或八等分变形是否会好点,对同心度阿有影响!

这个没有经验,你可以试试,多几个片没有坏处

网友:
装夹上去后 在那个机床上内孔用镗刀修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顶起

经过高人指点,终于可以稳定在0.1以内了(产品毛坯椭圆度0.02--0.07):
第一、夹头与主轴孔间隙控制在0.01--0.02左右
第二、夹头锥度大于主轴锥度0.5--1度
第三、夹头内孔比工件外径不大于0.1
第四、工件尽量靠近主轴内部
各位大侠如有更多好办法、好经验欢迎分享!

网友:
车床的配件加工是挺麻烦的,胜在细心!

网友:
建议还要注意夹头的材质选定和热处理硬度,这对夹头使用寿命与重复精度稳定很重要。

网友:
这是浙江产机床用的弹簧夹头,由于机床主轴弹簧夹套设计不合理,弹簧夹头的锥度在40°~46°左右,由于变形区域在锥面,所以夹头锥度需要大于主轴锥度0.5--1度,夹紧后靠近主轴端缩小的尺寸比尾座端要少,不仅定位精度差,而且容易导致薄壁工件变形。如果要改成更合理的弹簧夹头,可能还要改它的夹紧方式,很多情况下这种结构的松开方式是靠弹簧夹头的变形恢复原状才松开的。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要求,可以联系我,我之前在机床厂里搞设计,对此有一定的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高人指点,终于可以稳定在0.1以内了(产品毛坯椭圆度0.02--0.07):
第一、夹头与主轴孔间隙控制在0 ...

祝贺

网友(2016-01-18):
这种异形件想要获得同心度就不能开四瓣,要开三瓣,将异形位避让开

网友:
夹具加工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