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A3幅面的图纸打印成两张A4的

楼主(2014-09-19):
图纸出的是A3的图纸,给了检验跟采购,结果采购说要变成A4的图幅,方便他传真给供应商,要是把A3的用A4图纸打印,很多小东西就看不见了,想问问有什么方法让打印机出来的时候,将一张A3打印成两张A4!然后拼接成A3!

网友:
直接剪成两半。

网友:
帮顶,看到过,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你们打印的图纸是CAD版本的吗?
如果是CAD的,在长边设置个中点,在中点左右距离5mm各设置一个点。打印左半边图纸时选择右边的点,打印右半边时候选择左边的点。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B:
即使打印成两张A4的,传真之后也看不见了

网友:
caxa电子画板有拆图打印的功能,可以直接将A3打成两张A4

网友:
选择打印区域,,,,,,,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打印的图纸是CAD版本的吗?
如果是CAD的,在长边设置个中点,在中点左右距离5mm各设置一个点。打印左半 ...

公司为了三维与二维绝对匹配,保证装配体正确,已经剔除CAD了,用的是solidworks出的二维!最多能生成PDF!不过你的建议倒是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打印成两张A4的,传真之后也看不见了

那现在是传真机不能传A3的图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为了三维与二维绝对匹配,保证装配体正确,已经剔除CAD了,用的是solidworks出的二维!最多能生成PDF ...

那也简单啊,一张A3图纸复印成两张A4的再传真啊。
如果不想浪费纸,也可以在传真的时候将A3纸对折就好了啊。对折是要注意图纸中间要留一段接图的重复区域,方法我不赘述了,自己脑补。

网友C:
用迈迪三维工具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迈迪三维工具集

哈哈!正是我想要的,我一直用迈迪,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功能,太好用了!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