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切齿轮刀具分类

楼主(2014-09-19):
    齿轮切削加工方法中,干切方式的有哪些?比如 干切齿轮滚刀,插齿刀,还有什么其他种类?

网友:
热前分为   滚齿 剃齿 插齿

热后分为   磨齿  珩齿

以前都是湿切削,但现在的干式切削机床也有,主要以格里森为代表的机床(风冷)以高速钢滚刀为主。

对于模数较大的可以用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