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棍万能卷板机电磁阀门处的异响

楼主(2014-09-19):
        上棍万能卷板机电磁阀门处的异响,那声音原来是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发出的, 有点像空压机放气的声音。
        厂家叫两组电磁阀对调一下,看是不是那里有问题,而本地修理人员却说是油泵有问题?
        还有就是原来这声音是在上升或下降的时候会才有,关掉机子重开就没有,现在是只要油泵一开,就有这声音。还有就是一但有了这声音,上升和下降的速度就会变慢点。
        在线等解答。。。。

网友:
这种声音像是吸油不足,设备用多久了  ,看看吸油过滤器有没有堵住

网友(点评):
2011年买的。 第一时间就检查了过滤器,没堵住。小心起见,还是进行了清理。

网友:
如果是我处理的话,大致分两步:
1:更换吸油滤芯和泵出口滤芯,顺便更换吸油口连接密封,增加油箱油位。
2:拆阀清洗,顺便喷下油。个人怀疑系统进气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点评):
只清理过吸油滤芯,没找到出口滤芯。没拆过阀,这个难不难拆? 如何检查是否进气?

网友:
不会是单向阀发生不连续的噪叫?这是齿轮泵刮膛了,考虑到滤芯没有堵和无杂物,应该是柱塞泵和叶片泵,检查一下泵进油管有反油和气泡?

网友(点评):
是连续的噪叫,但电机关掉重开,又不会了(有时候也还会)。昨天的师父把电磁阀组上的那个电路换了两个(类似继电器的东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换了之后噪音就比较少,而且正常的时间也比较多,但还是没根除

网友(点评):
上面一共有六个“继电器”,今天准备把剩下四个也换掉看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是不是比例伺服电磁阀的内部液压冲击

网友:
本来描述不清的帖子不准备回的。。。
楼主确认是阀发出的声音?我猜有可能是机械干摩擦、柱子发出的声音。

网友:
楼主的确描述不清,如果是连续的噪音,应该不是阀里发出来的。你是用什么泵,流量多少,用了多大的滤油器?建议換一个大些的滤油器试试。要求滤油器的吸油能力应是油泵排量的3倍以上。我认为是滤油器造成的噪音。滤油器里面是淸洗不干净的。另如果是用柱塞泵则是不允许使用吸油过滤器的。这个在说明书上写的很淸楚。

楼主:
昨天找个会的来查一下了,发现这声音确实是那种压力达到20MPA才会发出的声音,因为一响系统压力表就跳到了20个压,但相应的油缸又没有任何动作,所以判断通向系统的阀门开了,但通向油缸的阀门没有开,所以才会有这种关了重开就正常的奇怪现象,而且一但声响起就会慢和没力的现象。     师父说是可能是溢流阀那里有点问题,有时能关上,有时关不上,才会有这种情况。

  现在等厂家配件,身为厂家居然没有现成的配件。。。。怪事。。。。。。晕哦,有谁做液压配件的?  有的联系我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你把溢流阀图片发过来,不会是阀杆孔边的阻尼孔堵了吧?

网友(点评):
现在有点晕,刚才厂家回复说那个是保压阀.....究竟是什么阀来的....我明天拍个照发上来,又头是个六角螺丝头

网友(点评):
看来得学习学习阀组,给他们这样搞都不知道是不是那里错了. 还有厂家说一个保压阀要800元,需要这么贵吗?

网友(点评):
你没发图片咱咋知道价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