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自动割,能割扇形吗?要如何操作

楼主(2014-09-19):
            问一下数控火焰自动割,能割扇形吗?要如何操作?最好能提供图片或视屏。
            请问大家用的都是哪个牌子的数控火焰自动割?还有这东西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
割字,焊接,喷涂,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还能焊接,喷涂? 有意思。 问题是我想知道割扇形的操作麻烦不

网友:
很简单的啦,你找一下你那设备的厂家技术人员,他就可以帮你啦

网友(点评):
还没购买,还有了解中,看适不适合我这边的使用,因为我这边做的都是低价值的零碎加工,一张单也就几块到十几块之间

网友:
你哪里啊,好像没有搞过这行业一样,如果你的零件面积小的话,买那种小一点的就可以了。到网上随便一查,多的是厂家啊

网友(点评):
我广东省揭阳市的,确实没用过这东西,目前是用那种半自动的直线割,就是一台小车子一样。

网友:
编程不会,都是扯淡,,,,,,

网友:
可以  这东西理论上来说 只要你图可以画出来  就可以割出来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软件是CAD2007的, 这个画出来的图能用吗?

网友(点评):
我用的还2005的

网友A:
我就是用的那种小型便携式数控割机   可以割到最大2米*1.2米 用CAD把图画出来 用随机的套图软件 把图套进去  注意割缝补偿就可以了  然后用U盘把套出的程序输入到割机里  就可以开割了

网友(点评):
哦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 我是想采购一台龙门架的,最好有个3米X8米左右的 一步到位,就是不知道哪家的系统操作方便,还有精度好,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那种小型便携式数控割机   可以割到最大2米*1.2米 用CAD把图画出来 用随机的套图软件 把图套进去 ...

确实

网友:
直接在CAD上画图,然后编程由内置程序自动完成,只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可以割各种异型的板材

网友(点评):
恩恩。请问你们厂里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呢?

网友B:
买个这种吧
1.2W左右 蛮实用的

网友(点评):
图片中是在割组合法兰吧? 这个确实经济实用! 不过因为现在一分地一分金的缘故,所以我想一次投资到位,免得到时候一堆旧设备占着一方,地方有限。 图片中是什么牌子的呀?

网友:
阿里巴巴上 收索  数控割机   会跳出NN多的  自己找家近点的  实地看看吧

网友(点评):
哎,以前我剪板机,卷板机,折弯机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去做,买回来的东西,用是能用,只是相对于别人的,就没那么好用。所以想来论坛上问问哪个牌子好,再去联系。

网友(点评):
像剪板机的后挡料设计不合理,要剪一些批量的规格就得调上半个小时。 刀片上的螺丝孔与压脚位置居然正对着,每次换刀片都得把压脚拆了才能换,压脚一拆密封圈就得换,于是每次换刀片就得用上一天且满地油

网友(点评):
上棍万能卷板机就是一个油缸内微漏(后来问另外一家卷板机老板才知道),左右两边,两天得调一下水平,买回来后厂家一直说是电路问题,搞了N久,寄了好几个编码器过来,都没修好。

网友(点评):
折弯机主要问题就是漏油,很多地方漏油,好在关键的油缸不会漏。修了N次了。。。。要不这漏要不哪漏。现在还有一种奇怪的漏查不出原因,就是后面老是吊着油珠,但却看不出哪里漏,搞掉过一段时间又是这样,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这种吧
1.2W左右 蛮实用的

我们江苏这边一般都用博大的啊
江苏博大数控

网友:
所以我要叫你找附近的厂 售后好的买  不知道LZ是哪的  我买的是江苏大德重工的   售后不错 有问题基本上隔天就来了

网友(点评):
我广东省揭阳的, 附近都没做这种设备的. 所以我都是去江苏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