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 上边为何用大小齿轮

楼主(2014-09-19):
冲床 上边为何用大小齿轮啊,去掉了,用飞轮直接带动曲轴,不行吗

网友:
你吃饭干嘛不用手抓,抓着吃也可以啊。

网友A:
干嘛还要用飞轮过渡,电动机直接带动曲轴,不行吗?

网友:
传动速度啊,力矩啊,楼主

网友:
不是要调速嘛,话说2楼的评论太搞笑了

网友B:
一楼是外行人说外行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是外行人说外行话

被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还要用飞轮过渡,电动机直接带动曲轴,不行吗?

一般吨位小的是一级 传动,没有大齿轮,吨位大的是二级传动
冲压机的负荷是短时冲击性的,要是没有飞轮,其电动机就要配更大的功率。有了飞轮就可减小电动机的功率,而利用飞轮储存的转动惯量冲压机在冲压工件的时刻所需要的能量远远大于冲头往复中其它时刻的能量。使用飞轮可以将驱动马达的能量转化为势能存储起来,并在在冲压工件的时刻释放出来。这样就可以以较小的马达(驱动力)解决在冲压工件的时刻所需要的较大能量的需要
这是百度有人回答的,多在百度上找找,有机会去看看冲床启动时飞轮转速变化过程

网友(点评):
这是拾人牙慧的老掉牙说法。高速冲床的飞轮之是用于低速或寸动,高速时可以用很小的飞轮或皮带轮就可以干活。极低速冲压或单动式冲压才会符合你去捡来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