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

楼主(2014-09-19):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333&extra=page%3D1
此帖中,楼主分享了一些工作经历,其中有一段:
2014年3月11号:入职现在这家公司,做非标的一家公司,也是自己最想从事的一个方向。面试的时候和主管谈一个单轴机械手的案例。问电机端用什么轴承,答角接触轴承成对安装;问什么安装方式,答背对背安装

如果主管加问一句:为什么要背对背安装?试问社友是否都答的上来?

网友:
受力点交点在轴承外侧,间接拉长支撑距离;高速运转轴因热膨胀伸长是可以自动补偿游隙不至于抱死烧毁轴承
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空心丝杆不会过热

网友(点评):
并非绝对

网友:
轴向力,DB配对主要是提高刚性,但确切用那种形式配对,还是要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
可承受作用于两个方向上的轴向载荷,背对背安装的轴承可以提供刚性相对较高的轴承配置,而且可承受倾覆力矩。

网友:
把轴承可受力的方向和大小都搞清楚了,还有什么问题?这些大学的时候应该学过的吧。。。。。

网友:
你的丝杆直接顶在支座上还能转吗?

网友:
根据你的图示轴承布置方式,背对背安装,轴承的分力为左上(左下),这样两个轴承分解出来,可以抵抗两个方向的轴向力而不窜动,另外一方面可以承受2倍的径向分力,两分力的交点相对较近,对轴的扰度要求相对较低,轴不容易受力变形。

网友:
图示中为背对背安装,因为左侧有齿轮传递动力,采用背对背安装方式,增加轴承的支承距离,可以提供轴的刚性,而且还可承受倾覆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