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模中无搭边的冲裁间隙放多少?

楼主(2014-09-19):
也按照正常间隙放还是需要缩小呢?

网友:
无图无真像

名词的认知容易产生混肴

楼主:
就是排样的时候两个零件之间是没有多余料的

网友:
这个要根据材料厚度还有设备情况的,不同设备会有区别,可以先冲一块试试,根据实际情况,再对间隙进行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排样的时候两个零件之间是没有多余料的

冲裁间隙原本就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个范围,主要依据是抗剪应力的大小,这里不可和抗剪强度搞混肴了。

这种情况可以用正常间隙也可以缩小间隙,

但是单边剪切时都伴随有侧向力,要注意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裁间隙原本就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个范围,主要依据是抗剪应力的大小,这里不可和抗剪强度搞混肴了 ...

主要就是不清楚,用正常间隙的话,切出来的两件尺寸是否一致

网友(点评):
这层楼的问题在你的图里的资讯是不足够。 又,求助帖最忌讳的是挤牙膏。

楼主:
没有具体的零件,我只是看资料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料带,有疑问,所以问一下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A:
冲裁间隙原本就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个范围,主要依据是抗剪应力的大小,这里不可和抗剪强度搞混肴了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