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旋转工装,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4-09-19):
请各位大师指点。我设计工装要求
1.可以90°范围内旋转;90°/7齿
2.平台加热150-200℃;
3.可操作性高。

不带器件的工装

不带器件的工装

带器件TO-56

带器件TO-56

双向可调棘轮步进

双向可调棘轮步进

双侧弹簧球塞锁位

双侧弹簧球塞锁位

网友:
有些臃肿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东东干吗用的,在90度范围内转动,还要加热,其实真的要想问个问题,不必要出个图来,说出工艺要求来,会更好让人回复你。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是不是要知道精度的啊

网友B:
 是用高周波 加热?

网友C:
看着这么复杂,不能用个涡轮+定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东东干吗用的,在90度范围内转动,还要加热,其实真的要想问个问题,不必要出个图来,说出工艺 ...

请各位大师指点。工装要求
1.可以90°范围内旋转,要求0°,13°,90°三个位置必须可以自锁;
2.平台加热150-200℃(TO-56打线);
3.加工TO-56工件平台必须在旋转轴线上;
4.可用空间LxWXH=110*80*95
5.打线的劈刀高度5mm~10mm
6.可操作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高周波 加热?

不是,平台是电阻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这么复杂,不能用个涡轮+定位嘛

考虑过,因为要自锁,只能是单头的蜗杆,所以速度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