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批拧紧、拧松螺栓的受力分析 请大家指正

楼主(2014-09-19):
网上可找到很多 螺母+螺栓 组合的受力分析资料,大致过程如下图1:
螺纹副中,螺母所受到的轴向载荷Q是沿螺纹各圈分布的,为便于分析,用集中载荷Q代替,并设Q作用于中径d2圆周的一点上。这样,当螺母相对于螺杆等速旋转时,可看作为一滑块(螺母)沿着以螺纹中径d2展开,斜度为螺纹升角l的斜面上等速滑动。
匀速拧紧螺母时,相当于以水平力推力F推动滑块沿斜面等速向上滑动。设法向反力为N,则摩擦力为fN,f为摩擦系数,ρ 为摩擦角,ρ = arctan f。由于滑块沿斜面上升时,摩擦力向下,故总反力R与Q的的夹角为λ+ρ 。由力的平衡条件可知,R、F和Q三力组成力封闭三角形,由图1可得:

等速上升: Ft=Qtan(ф+ρ)
等速上升所需力矩:
T= Ftd2/2= Qtan(ф+ρ)d2/2

等速下降: Ft=Qtan(ф—ρ)
等速下降所需力矩:
T= Ftd2/2= Qtan(ф—ρ)d2/2

现需欲分析,受力对象为螺钉,即用电批拧紧、拧松螺栓的过程受力,图2:

蓝色块,表示工件上螺孔的内螺纹,拧紧过程,螺栓下旋,摩擦力沿斜面向上:

  • 接触面问题:拧紧时,螺栓应该是下旋,螺栓的外螺纹在  螺孔的内螺纹内行进。所以应该下图中左图的接触点吧?
  • 轴向载荷Q的方向:螺栓拧紧压迫工件,所以Q应该是向上的?
    • 但是若Q向上,则如何保证左图中的接触?
    • 若Q向上,接触方式如右下图?

借用上面螺母的分析结果,拧紧过程肯定还是满足:
Ft=Qtan(ф+ρ)
T= Ftd2/2= Qtan(ф+ρ)d2/2
所以应该右图是对的?
另:若电批安装于Z轴气缸上,气缸下压,使电批顶在螺栓头部,压力为F气。
则此压力,是在Q中被体现?

图3,拧松的过程,螺栓逐渐退出,往上运动,所以摩擦力沿斜面向下,两种case:
  • 电批依然在上述气缸的限制下,所以传递给螺栓一个F气的力,如左下图。
    • 此情况下,水平推力 Ft=F气tan(ф+ρ)
    • 所以,当电批上方有气缸压制时,电批给与螺栓的转矩必须保证Ft>F气tan(ф+ρ) ,螺栓才能被拧松,旋出??
  • 若电批上方无气缸压制,即只有少许的重力,如右下图。
    • 则所需的旋松扭矩仅需克服少许重力的摩擦力矩。

  • 结论:
  • 以螺栓为研究对象,电批在气缸压下情况下,拧紧、拧松螺栓,需满足以下条件:
    • 拧紧:T>= Ftd2/2= Qtan(ф+ρ)d2/2
    • 拧松:T>= Ftd2/2= F气tan(ф+ρ) d2/2
  • PS:若拧松时,不满足条件,则会出现电批带动螺栓卡在螺孔内?把螺牙磨坏?

哦,忘了说明,以上过程,暂时忽略非矩形螺纹的当量 换算问题…(若考虑,就再加个cosB…)

楼主:
自己来@逍遥处士  帮忙指点下 ,我的疑惑是在哪边有问题……特别是接触面……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额,误会了…… 我是来请教的,不是…… 过程肯定哪边理解有错,自己没想明白……

网友:
呃,,,还没这样分析股偶锁螺丝。。。。。

网友(2022-02-24):
这个有分析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