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精车端面比较好?

楼主(2014-09-19):
车端面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外圈和内圈不平整很粗糙,
我用的是G96线速度做的,
刀具和机台都没问题。
有没人知道怎么解决?
或者是不是我的编程有问题?
用什么命令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A:
刀具的问题有一部分,车出的铁削挤压了已加工表面,同时有积削瘤产生并不断脱落,所以光洁度不均匀。

网友:
45钢?硬质合金刀片的话,线速给高点,300左右,进给给小点试试。也有可能是材料比较软

网友(点评):
进给0.1应该算比较小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刀具的问题有一部分,车出的铁削挤压了已加工表面,同时有积削瘤产生并不断脱落,所以光洁度不均匀。

赞同

网友:
这个铁销没处理好。线速度和进给再高一点

网友(点评):
这个~中心的位置还是会不平

网友:
我感觉45号钢要表面光滑,有点难,特别是外圆比较小的工件(50mm以下)

网友(点评):
光滑是可以的,就是转速要比较高,要用G96命令。线速度100~160

网友:
线速度和进给不匹配,造成不断屑,拉伤  更换刀具  断屑槽型没选合适

网友(点评):
能给出一个参考数值吗?谢谢

网友:
进给快点!

网友:
普车也不能这样啊
主轴串吗

网友(点评):
不串,加工其它都挺好的

网友:
铁屑挤压,擦伤,刀具和进给问题

网友:
刀就没选好,冷却估计也不行

网友:
G96只表示恒线速, 只是诸多因素之一.  G72 是如何运用的?

网友:
加工时吹气会不会好点?

网友:
刚入行,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的问题有一部分,车出的铁削挤压了已加工表面,同时有积削瘤产生并不断脱落,所以光洁度不均匀。

刀片是新的,比较锋利的断屑槽~所以刀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刀具不够锋利。选择100m/min的线速度试试

网友(点评):
外圈现在OK了,但内圈有13MM还是不行。应该是转速的问题。

楼主:
现在加工出来,就中间的搞不定,外面是光亮了。

网友:
切削液要充分,切削量1mm左右,线速度最高限速别低于1500转,F0.15左右试试

网友:
能不能把给的参数说下?还有材料是什么,热处理状况?选的什么刀具都说下,不然不好下手。

网友(点评):
最高转速限制3000,线速度140,进给0.1,吃刀量0.2-0.4.材料45#模具钢,刀具90°刀柄和45°刀柄。刀片用R0.4刀片,断屑槽锋利。

网友(点评):
刀片式硬质合金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加工出来,就中间的搞不定,外面是光亮了。

其实我发现大部分人加工的也有这种情况,快到工件中心,端面就变得粗糙,转速,背吃刀量,进给,我都调整过很多次,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是啊,现在又端面要求所以来寻求帮助来着

网友:
你的这个恒线速肯定限制最高转速的了,你看看是不是从粗糙度不好的位置转速就恒定了,要想粗糙度好一点,建议用从内往外加工,粗糙度也许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恩,粗糙度不好的地方就已经达到最高转速3000了。内往外的话好像效果一样啊。

网友:
用恒线速加工

网友:
G96是开起恒速控制,G97结束控制  g50有两种用法,跟G96配合使用的话就是限制最高转速,比如说G50S2000 那么车床的转速最高就到2000. G96说的通俗点就是x往负的方向走转速会越快,往正的方向走转速会变慢,会根据刀架的移动而变化,G97就是固定的一个转速,他不会根据刀架动而改变的
比如 车圆弧
G50S200
G99  g96 M03 S200 T0101
G0 X0 Z1
G1 Z0
G03X50 Z-20F0.15 这个地方车圆弧会根据刀架移动,转速会根据刀架轨迹而变化,如果用G97从0点到X50都是一个速度  ,这些都是我一个一个字打出来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使用的就是你所写的这种格式,但加工出来还是不理想,就是加工到最里面那圈的时候还是很粗糙。

网友(点评):
车床什么哪里产的?最高转速能到多少?

网友:
刀具选用的问题。

网友:
刀片选用C型或W型,刀尖R0.4,ap=0.5,vc=220,f=0.18~0.22,最高转速看机床决定.3500~3800.这个估计还会有5mm左右的芯子,这个是车床的通病,因为到中心了实际线速度是打不到的.实在不行就调质一下,会好点.

网友:
用95度偏刀从里往外拉一下试试,应该会有所改观,或者用刀具靠靠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转速快点,进给慢点,吃刀量要适中

网友:
这明显刀具问题。
你用三角的反手陶瓷刀片。
转速到中心起码2000转速。
f0.1  余量50思。

网友:
加工软钢非常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在于线速度太低,受主轴转速上限的影响,线速度只能到这个程度。
我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是选用金属陶瓷的刀片湿切,效果比硬质合金好的多。
硬质合金刀具的话,到达粗糙度差的地方开始降低进给至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网友(点评):
谢谢~我试试看,不行~就买陶瓷刀看看~

网友:
0.4  陶瓷  三角刀片  0.6吃刀量    45#不会有这问题

网友:
提高线速度

网友(点评):
线速度160,再高就都不行了~

网友(2015-01-12):
引用 网友B:
赞同

那个使用G96
O0002G18G21G40
G28U0
G28W0
T0303
G54G65Z2.3
G96S120M03
G50S3000
M08
G1X-1F0.6
G00X100Z100
G96S200M03
G50S3000
G0X65Z-3
G1X-1F0.4
G00X100Z100T0300其中X-的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想好,上磨床

网友:
加工线速度不合适

网友:
各种参数未设置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