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气不均匀问题,有大神能帮忙解决么

楼主(2014-09-19):
本人是菜鸟,设计如图片(请见图片)所示的抽气结构,小口抽气,大口进气,但是进气口处速度分布不均匀,请问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么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有计算结果和实测数值吗?

网友B:
进气口跟距离转角部远点,尽量不要搞喇叭口。这样看看

网友C:
   这个要参考流体动力学,
比如用这个来吸水,不难想象,会产生漩涡……

加一层泡绵吧,错综复杂的孔隙会使流体截面变得相对一致。

网友D:
中间加个大点的过度集气空间不知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说过。
有计算结果和实测数值吗?

有用仿真软件模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加个大点的过度集气空间不知可不可行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气口跟距离转角部远点,尽量不要搞喇叭口。这样看看

谢谢您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参考流体动力学,
比如用这个来吸水,不难想象,会产生漩涡……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看看结果